山寨苹果笔记本

楼主(2014-02-28):
有一台山寨苹果笔记本,不触发,修好后现在触发到0.5不掉电,所有电压都出来,,三代内存,内存槽里边写的是MB SN。没思路,特发贴求助。另寻BIOS程序一个,有的麻烦传一个,谢谢~~附上板子照片。说是图片太大, 无法上传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有九百多KB啊。。好心人传个BIOS啊

网友:
不好找 ,有板号吗

网友:
不好找
知道板好吗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个三宅的三星,里面就个小板也是不能触发,你先看看上面的系统的待机的3V和5V电压有没有,我的那个是有5V没3V,后仔细看3V的MOS管烧换了,是8脚双MOS管,我料版上找了一篇也没有找到,最后自己拿2个MOS管改的飞线搞定。。。。

网友:
如果电压都出来,那考虑桥和BOIS了,BOIS 不好找,你只有先考虑桥,加汉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