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接网线无反

楼主(2014-02-28):
技术过硬 思路清晰明了

网友:
顶 楼主好样  这样都能搞好。  我早就买usb的  算了

网友:
usb 是王道

网友:
新手学习了   好经验   下次遇到 明白了

网友:
之前遇到过,宏基笔记本被雷击之后,换掉网卡,认到硬件了,还是不行,量来接口到芯片间也通的,最后是电路板间短路了,

网友:
给力啊,是我换下网卡,换下桥就没 招了

网友:
楼主细心呐~赞一个

网友A:
n你这个U25是什么啊?:讲解下为什么去量U25

网友B:
讲解下为什么去量U25;讲清楚好点;这样讲大家都不明白呀;U25是网卡芯片吗?

网友:
先换了再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n你这个U25是什么啊?:讲解下为什么去量U25

U25 是网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解下为什么去量U25;讲清楚好点;这样讲大家都不明白呀;U25是网卡芯片吗?

因为网卡能认到 就要去量网口与网卡之间的是否相通

网友:
碰到过都是网卡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