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修屏的高手进 右半部花屏

楼主(2014-02-28):
20的正屏。排除屏线,驱动板的问题,屏板上的主芯片也换过。左半部正常,右半部发虚,变色,像素点大。就像屏线没插好一样。
就是屏的问题。高手给讲讲什么问题。屏型号LM201U4

网友:
要有机器才有机会修好吧

网友:
你说是屏线开焊,不像啊,我都用手按过了。

网友A:
屏板上的主芯片后面还有行列驱动电路,这分明是列驱动电路不对

网友:
屏逻辑板的问题,换下主芯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板上的主芯片后面还有行列驱动电路,这分明是列驱动电路不对

有才,华哥,我看看

网友:
我有台dell恨这个很像,期待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