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110开机不显 三声报警(迅维首个案例 求加分转正)

楼主(2014-02-28):
型号:戴尔N5110
配置:HM67+I3(sr04r)+nviDIA独显
故障:三声报警不显示
  拆机发现没有明显进水和腐蚀痕迹。
  电流到0.95A,没有跳变,量测各大供电,发现PL4401无电压,其他供电都正常。找图纸发现是集成显卡供电。下图:
  根据图纸量测mos管PU4401上管D级有19V,量测PU4401控制级S,发现在通电的一瞬间并没有跳变。根据图纸可知,PU4401控制级是由ISL95831控制的,信号为UGATEG,量测ISL95831 39脚UGATEG在开机的时候也无电压跳变。见下图:

  量测ISL95831供电条件23脚VIN为19V,22脚VDD为5V,8脚PGOOD为3.3V,其它脚位也都正常,既然工作条件都正常为什么没有电压呢,初步怀疑是ISL95831不良,遂更换ISL95831,见下图:

更换完后故障一样,看来问题不在这里。
  这时想到以前修过一台联想B470,也是没有集成显卡供电是更换CPU好的,看到这款机器的CPU是i3 SR04R 二代I3,在市场找了一个换上,发现故障一模一样。
  这时一时没有头绪了,寻思片刻,发现造成这种情况BIOS也有可能,遂把BIOS取下,进行刷BIOS操作,如图:
刷的时候发现我的编程器不支持这款BIOS,型号的25Q03213(无语第一次遇到)提示不识别此BIOS。

  既然这样,那就当这BIOS是好的,先求同存异,现在最有可能的就是HM67南桥了,根据以往经验,因为南桥引起的加电自检不正常、少电压的情况也是经常遇到,换南桥的必要性比刷BIOS的意义更大,找了个HM67(只有拆机的了,只好自己植球),植完之后BGA换上,就等好消息了,没想到故障还是一模一样!

  静下来好好寻思一下吧。
  这时问题再次聚焦到BIOS身上,既然这款BIOS不识别,那我何不直接给更换个BIOS芯片,看到在迅维网下载的N5110BIOS是4M的,手头正好有一块联想b460的料板,用编程器看了下B460的BIOS也是4M的,死马当活马医吧,直接把B460 BIOS刷上N5110的BIOS程序,焊到N5110主板上,开机电流1.2关机自己重启,然后电流1.2-0.9-1.3-1.5亮机,装机测试功能一切正常。至此此机修复!
   绝对原创,戴尔N5110开机不显 三声报警(迅维首个案例 求加分转正)

网友A:
我之前倒是用显示器的BIOS 代换笔记本的BIOS成功过,貌似只要脚位一样,容量一样,是可以代换的,只要把里面程序刷一下就能用

网友:
芯片只要容量一样都是通用的,只有程序每家不同

网友:
只要容量一样就行,我碰到好几台坏BIOS芯片的

网友B:
这样也可以啊,真的是死马当活马医了,谢谢楼主的分享了。

网友:
这个应该给加分,这种情况,基本都以为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C:
现在的机器坏BIOS 的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机器坏BIOS 的真多。。。

呵呵 是的 比以前多多了

网友:
支持一下,BISO影响UGATEG信号还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D:
我觉得修机子的时序:先软后硬,先简后难!切记切记!
对于这个机子我觉得就是南桥的问题和BIOS的双重问题!大家记得G470不出CPU集显电压的维修方法吗?最爱坏的就是HM65啊!

以前就修到过一台。BIOS刷了 CPU供电芯片也换过了。就是没换HM65 然后一直没修好,最后还给客户了

网友E:
现在的机子BIOS怎么就那么容易坏了

客户又不懂,同样的都是不开机刷BOIS就能搞定,跟交警脑汁修几天,满天飞线。。。。。你愿意搞哪样
是的

网友F:
楼主,这样也行,不同的BIOS芯片都可以代用,你好运气。BIOS这玩意好要人命哦
真的可爱又可恨的家伙。

8脚的,只要容量大小一样基本都可以代换

网友:
上次修过一台N5多少的是156寸的三合的桥,报错八声,加焊就好了

网友:
BIOS怎么就那么容易坏

网友:
BIOS程序坏了也会报3声啊,DELL的很少见,先记下啦

网友G:
不同的bios、M数一样刷别的程序进去也能使用?????

网友H:
刷BIOS好了不奇怪,奇怪的是用联想的BIOS去刷戴尔的机子,竟然也会好。我想问楼主你的开机LOGO是联想还是戴尔呢?

是的 戴尔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刷BIOS好了不奇怪,奇怪的是用联想的BIOS去刷戴尔的机子,竟然也会好。我想问楼主你的开机LOGO是联想还是戴 ...

如果能刷进去当然是戴尔的了,人家刷的是戴尔程序用的是联想的芯片,但是芯片里面的程序是戴尔的,这种现象我在台式机上试过都是没办法的事,芯片厂家的芯片脚位定义是一样的就能刷不过我也只是在台式机上试过,笔记本还没有呵呵

网友:
哦哦,明白了。。。刚才没想到。哈哈。我还以为是。。。。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相同问题可以不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同的bios、M数一样刷别的程序进去也能使用?????

功能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刷BIOS好了不奇怪,奇怪的是用联想的BIOS去刷戴尔的机子,竟然也会好。我想问楼主你的开机LOGO是联想还是戴 ...

是的,是DELL logo

网友:
谢谢大家给加分点评

网友J:
楼主说的是联想料板,拆的4BIOS 写DELL的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说的是联想料板,拆的4BIOS 写DELL的进去

是的 联想的BIOS芯片刷上DELL程序,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倒是用显示器的BIOS 代换笔记本的BIOS成功过,貌似只要脚位一样,容量一样,是可以代换的,只要把里 ...

差不多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话  直接先bios

网友K:
BIOS问题关系重大呀,以前修机是电压正常才刷BIOS,现在是刷了BIOS才来测量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BIOS问题关系重大呀,以前修机是电压正常才刷BIOS,现在是刷了BIOS才来测量电压了.

 是的

网友:
几天前有一个同行拿过来一个DELL的也是3声报警,我看着好像是15的机器,但是没接到这个机器,同行嫌贵不说还BB这,BB那的,烦屎了。~不过当时听到故障现象后,也没头絮。今天有数了~

网友:
The simple the best

网友L:
  现在很多机器都是先刷下BIOS试下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很多机器都是先刷下BIOS试下   学习了

呵呵。。。

网友:
bios坏,没见过,还报3声

网友:
手上有一台 接内屏和外屏都是清屏 显卡换过 显存换过 还未解决 有修的师兄提示下谢谢

网友:
无集显供电,一般都是CPU和BIOS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机子BIOS怎么就那么容易坏了

容易坏还不好啊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

网友:
楼主什么编程  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可以啊,真的是死马当活马医了,谢谢楼主的分享了。

互相学习

网友:
我有一台DELLN5220也是一样问题现在还是没有搞好。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bios怎么会影响CPU供电芯片的工作呢 、、、

网友:
神一样的问题神一样的答案

网友:
有的BIOS可以通用的,

网友:
我有试过CPU  问题的  三声报警

网友M:
估计换了hm65后还是要刷个bios  直接刷bios 不一定会好吧

网友:
ROM芯片只要容量一下,可以刷了代换的。

网友:
bios 也能引起这问题么?

网友:
你怎么不把BIOS  上传上呢 我试过了  不好用 啊

网友:
不过楼主修好了就好啊

网友:
这样也行,学习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一台机器   现在读还没修好   可以借鉴一下你的方法

网友N:
这两天都遇到过两台机器,一台是ACER  4741G 独显,摔坏的机器,插上电源短路。待机3V和5V都短路。点知搞好了开机问题,电流去到0.67A就上不去。就是不出集显的电压。BIOS刷了两个。南桥也换了两个、CPU供电芯片也给换了,就不出集显的供电。CPU都有点发烫。集显的供电超难搞

网友:
BOIS还可以这样换  下次我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直得学习下,

网友:
加点不亮,换内存 CPU 放点 刷BIOS 要记牢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两天都遇到过两台机器,一台是ACER  4741G 独显,摔坏的机器,插上电源短路。待机3V和5V都短路。点知搞好 ...

可以更换下CPU试下,以前遇到过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M:
估计换了hm65后还是要刷个bios  直接刷bios 不一定会好吧

这个只能回复不一定

网友:
现在的BIOS就是容易坏

网友:
为毛我看不到啊啊。还要权限吗

网友:
DELL 的本,主板缺电压报三声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修机子的时序:先软后硬,先简后难!切记切记!
对于这个机子我觉得就是南桥的问题和BIOS的双重问题 ...

提醒一下各位,刷BIOS最好换芯片刷,因为有可能是BIOS芯片问题,不一定是程序问题。我遇到过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样也行,不同的BIOS芯片都可以代用,你好运气。BIOS这玩意好要人命哦
真的可爱又可恨的家伙。

8脚BIOS芯片定义都是一样的,不同型号,不同厂商,只要容量一样就可以换。

网友:
BIOS 问题会导致报警3声,少见。

网友:
看了好几个帖子,鼓捣半天刷bios好了。先软后硬

网友:
碰到这问题   我是刷刷刷  不行才量电压

网友:
学习学习,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V360 EC BIOS找不到,找了一个其他的板上的刷上好了,,,

网友:
hm6X系列的板子,集显供电是在跑马之后出的。。。论坛里月饼早就有这个讨论了!!!

网友:
hm6X系列的板子,集显供电是在跑马之后出的。。。论坛里月饼早就有这个讨论了!!!

集显确实是跑码之后出的

网友:
DELL N5010 8声  7声  显卡加热 或者换芯片。M5010独显 8声  7声 显卡加热或者换芯片                             AMD M5010集成显卡 独立显存(一颗)加热后自己改良散热片在显存上 。处理好后不容易坏                             本地DELL维修站的二级维修就在我这。处理太多了

网友:
补充。AMD 7声也可能CP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能刷进去当然是戴尔的了,人家刷的是戴尔程序用的是联想的芯片,但是芯片里面的程序是戴尔的,这种现 ...

可以通用的,我都试过N次了,还没碰到不能用的情况

网友(2014-04-01):
楼主还是靠经验修机啊

网友:
这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呀。上次我也有一个机子不出供电换芯片就好了

网友:
没遇到过 收藏了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只要大小相同,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4-05-14):
貌似这个有点神奇 不一样的机子,怎么BIOS能通用 有没有大神解释下

网友:
  先软后硬  切记切记

网友:
bios芯片只是储存资料

网友:
  我以为内存坏了呢,内存不过报警一般是3声吧

网友:
这款机子,我还没有没修好的。现在手上有一这板子,是待机芯片进水。烧了好多东西。现在是能显示,进系统也没点问题。就是单用电池开机不显示掉电。dell售后的说,这样给客户不好。最后我给他换板子了。给dell售后维修真是辛苦啊。努力修好的,就这问题卡在这里了。

网友:
近年bios问题大爆发

网友:
BIOS 开始就可以刷的试下 搞别的BIOS芯片就行了
同意楼主:
5.0
infiii
同意楼主:

网友:
我还以为你说把B460BIOS直接换到DELL上可以用呢,感觉很神奇,原来只是B460的芯片而已!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说的是联想料板,拆的4BIOS 写DELL的进去
BIOS硬件 只是个容器 你懂得

网友:
DELL的BIOS出问题的多啊

网友:
bios芯片一直这样换的

网友:
学习中,收藏一下,以后还能用得上

网友:
修电脑肯定先简单后难排除问题……

网友(2014-09-02):
我现在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故障,就是PL4401没电,你的程序是下的哪个呀,我也想刷刷试试。

网友:
应当先刷BIOS。我感觉毕产竟好多奇怪的故障都是由它引起

网友:
修电脑真是费劲啊

网友:
BIOS会造成三声报警学习了

网友:
始终没解决

网友:
好bios为什么不分享一下呢?

网友:
来自: 山西运城
楼主技术好,赞一个吧

网友:
楼主技术好,赞一个吧

网友:
思路挺清晰的

网友:
首个案例?。 这机报警显卡问题多、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呀向你学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