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摔坏维修,求助中

楼主(2014-02-28):
接一G460,P6200的U,客户说用的时候摔了一下,不开机了,后来更换了KBC和HM55后能开机,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第一次开机的时候电流只能到0.7多,没有CPU复位,过一会就掉电了,掉电后再开的话电流能到1.4左右,CPU复位也出来的,但还是不亮机,过一会也掉电了,拔了内存也一样,求助。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第一次开机的时候没复位,再开就有了呢

网友A:
第一次开机无是正常的  因为你没上CMOS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开机无是正常的  因为你没上CMOS电池

多谢你的指点,还真是那样,我上了CMOS电池后电流每次都能到1.4左右了,但还是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你的指点,还真是那样,我上了CMOS电池后电流每次都能到1.4左右了,但还是不亮机

老是到1.4左右,过一会就重起,在到1.4左右,再重起

网友C:
HM55确定是好的吗,或做好了吗

网友:
摔坏的机子还是仔细检查下有没有掉件 或摔坏PCB板

网友:
最怕修这样的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HM55确定是好的吗,或做好了吗

应该是好的,我换的是新的,一直在那家买,他家的东西还可以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芯片或桥北桥摔虚汗了,用风枪加热几分钟试下。我前两天刚修了一个这样的机子,ACERI5的,摔得稀烂的。

网友D:
bios你有没有刷过啊,摔过的机,程序很容易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你有没有刷过啊,摔过的机,程序很容易不行

BIOS刷过了

网友:
摔坏的机器,最好换新的主板,这个钱不好赚,修好了用两天这毛病那毛病的,直接一步到位,更换新主板,不同意,就不接。

网友E:
查一查hm55桥下有没有掉点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掉件的吧 摔的机器不稳定

网友:
摔掉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一查hm55桥下有没有掉点

已经更换过新的HM55了

网友(2014-07-11):
摔过的机器很容易断线,我一般都是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