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汽车智能关窗系统改装攻略:3招教你防盗

楼主(2014-02-28):
每到临近年关的时候(现在年后),就是汽车失窃案高发的时候。如何预防车内财物被盗,一方面需要我们自身加强防盗意识,下车记着关好车窗。另一方面就需要车主更新车窗防盗装置,来预防车主由于忘记及时关闭车窗而造成的汽车被盗。那么就针对智能关窗系统,由笔者为大家讲讲目前市场上常用的改装类型。
目前智能关窗系统的改装成为一大热点。据了解,目前市场上流行的车窗关闭器,基本上是利用加装到车上的控制器发挥作用,使原车实现自动关窗。
改装类型一 通过时间控制
此类型改装产品的工作原理,是靠预先设置一定的时间来关闭车窗,它利用装在原车内的控制器发挥作用。由于根据不同类型的汽车车窗关闭时间长短不一,这种产品按“最长”的时间来设定,比如10秒。在安装时,这种产品略显复杂,要剪大约9条线,即使比较熟练的技师,安装也要花一个小时。
总体来说,这种时间控制型的车窗关闭器,价格比较低廉,但容易烧坏电机,而且故障率相对较高。
改装类型二 利用程序控制
这种类型的改装方案,是在“时间控制型”产品的基础上,增加了简单的程序判断功能。不过,现在有部分厂家为了控制成本,会使用比较低廉的器件。这样一来,就容易导致产品出现故障。比如说,使用低价的单片机,这种单片机因价格低廉故内存容量小,一般保持在128-512个字节。这样的容量只能设置简单的判断程序,所以,在实际使用中显得精度不够,容易引起“误操作”、某扇车窗关不到位或出现不关窗的现象。有的商家使用价格低廉的单面线路板,单面线路板元器件只能在一面进行焊接。
改装类型三 智能控制
这种智能控制关窗改装方案,在工作原理上与以上两种方式有明显的区别。它主要是通过电子模块加认组合,利用主机芯片里面设定的程序完成检测功能,使关窗步骤顺利完成。这种产品可以检测到升窗阻力的大小,当车窗关闭时,它能够使电源中断,保护电动窗马达免受破坏,也使得蓄电池不会因此轻易耗尽。
笔者了解到,这种智能关窗系统与原车实现无缝(原车卡口对接)无损(安装无需剪线)对接,能够达到专车专用的效果,目前如果选择那些专业智能型控制关窗改装店,其适用范围已经涵盖市场上大部分车型。由于产品的设计是完全与原车配套,所以安装时间也相对缩短,基本上只需要20分钟。不过,它的零售价格会比前两种产品高一倍。

网友:
图文并茂就好了!另外价格费用原文也未说清楚!

网友:
零售价格会高一倍。

网友:
那一个效果好一点啊  能用多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