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触发0.06就掉电

楼主(2014-02-28):
   原本是开机可以听到声音,直接给显卡用风枪热了一下,再开机可以显示。裸板上返修台至225度恒温当看到几颗珠子有融化迹象立即关掉,冷风吹5秒就关冷却键,让主板自行降温。换显卡是件麻烦事,加焊也要到火候,轻了很快返修重了冒珠换芯片。。。。还好当锡珠刚开始化就停止,这样用的还是比较长了。成功就起码半年以上不过热过了就只能摘片子了。。。。上半场结束,装机OK。
           一台HP G42进水准备,拆开发现主板腐蚀严重,客户说换主板。。。拆开主板有一个内存变的MOS烧暴马上打阻值一阵寒风冽过内存去了,这下好了主板内存都死了,客户说看看都有些什么东西坏了修好得多少钱。。。。看看硬盘还健在,cpu i3 390,,,正好刚刚修好的E40测试,把cpu装进E40开机掉电,再开机电流2.36掉电,难道CPU坏了?换回原装cpu开机就掉电,开几次掉几次,,,心拔凉拔凉的,怎么把E40也给黑了。。。。。先把机子丢一边,,,手贱,问题搞大发了。拆开主板放个电老样子,看样子电路是真的出问题了,破HP烂HP真废普。开机0.06立马掉电,断开19v的cpu供电保险开机0.18.   先把62882换掉还是一样,心都凉了,问题麻烦了。。。。PDF找条件,他大爷的SHDN有2.5v,第二脚H_PSI#无电压,追到桥,。。。。。。要是烧了可就不好玩了。万分凌乱。。。  抽根烟,继续想桥的几箱供电查查,查到内存槽下拿掉黑胶纸有个保险,F10用表一打不通,一端1.5v一端为0,瞬间就像猛烈摇过的香槟。缺电也会掉电嘛,更换后装回cpu供电保险。开机0.36,装上原装U,开机跳变正常,,换390上3秒大电流。。。你大爷还真的坏了,HP的不修了,上管短路了,再次承认自己手残懒得调低电流,换了个上管装回原装U亮机。390扔一边去你大爷的HP的帮凶畜生。差点害死LZ了。    以后朋友们修E40电流不正常记得查那个被黑胶纸藏着的F10

网友:
感谢lz 分享心得!!!

网友:
以前以为我不淡定。拜读楼主贴子,后,我觉的自己还算淡定。。哈

网友:
修好的机最好不要乱拿来试啊,好的都试成坏的那就蛋疼了

网友:
细心点!从最开始的问题找突破口

网友:
这种机器我也修过就是内存下面保险烧了

网友:
感谢 刚刚遇到,突然就触发0.6掉电了。郁闷死了,论坛一搜就看到你的帖子了。直接量那个保险,搞定了

网友(2015-01-03):
内存条下面有个保险烧了,把内存的贴纸拿掉就能看见

网友(2016-06-07):
还好E40没出现严重问题 不然得哭了

网友:
学习了,可怜了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