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L上电0.3掉电求助,无CPU电压ISL95831

楼主(2014-02-28):
接手一个联想E47L,开始送过来5VPCU微短,1.5VSUS对地,更换RT8207和一个滤波电容后OK   待机0.008,按开关0.38后掉电0.012,2~3秒后自动上电---0.38---0.012 重复上电掉电
广达一般是HWPG没有引起的掉电,但实际测得HWPG为3.3V   VRON  1.05V
CPU无电压,电源管理ISL95831
VIN 20V
VDD  VDDP    5V
ALERT#  SDA  SCLK    1.05V
断开VRON后依旧掉电,上不上CPU都一样,断开ISL95831的PROG1所连的电阻,依旧不出CPU电压,按照时序95831收到VRON后就应该产生VCC_core,但是95831换过三个了,确定是好的,请大神指导!
请不要说换南桥或者**试一下,请说出理由,维修不是靠猜的

网友:
VRON是3.3V

网友:
CPU电压要其它电压正常后才能用,你先看一下其它电压正常不。

网友(2014-04-02):
VR ON 1V这不正常啊

网友:
CPU电压都不正常吧!

网友:
cpu供电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既然你断开了电阻还不出cpu电压那就是说明芯片是有问题的  还有不出cpu电压你换过cpu试过吗  如果少的是极限的供电可以尝试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

网友:
vr_on都低了还说什么。

网友:
CPU电压都不正常吧!VR ON

网友A:
我修好了这个问题了

m456789 -4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有台Z370也是用的IS95831 VR_ON 也只有1V.暂时没修复,有人建议换PCH,考虑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好了这个问题了

分享下怎么修复的?

网友:
EC发出的VRON吗  应该是3.3吧

网友(2014-05-03):
请问你的显卡供电有吗,

网友:
上电初期看下管G级的状态 5V就是保护了 没有电压就是boot 没起来

网友:
这个要刷BIOS啊 群里帖子有讲过的 供电和开启都有 和南桥通信的三个信号正常 就剩刷BIOS了

网友:
VCORE 的开启信号1。几V 能正常吗  怎么可能有电压产生啊

网友:
缺其他电压啊 呵呵

网友:
要不就是95831的电阻

网友:
我这有一台Y471A,也是0.34A掉电,BIOS刷了。VR_ON3.3V,CPU供电IC也是95831.CPU无供电。正查。

网友:
怎么修好的楼主也不分享下!!

网友:
CPU供电要修出来才行

网友(2014-06-13):
VR_ON电压偏低呀,是什么原因。

网友:
VR_ON电压偏低呀,是什么原因拉低了。

网友:
一般换了芯片都得的....  曾经最多就是换同一个声卡  换了第三个才能用...  有些芯片发过来就是坏的  不知楼主人品会不会那么...

网友:
谢谢大神谢谢大神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非常感谢,一起学习了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