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奇怪问题

楼主(2014-02-28):
     主板型号号K42JV  REV2.2。问题是:开机一切正常,进系统也OK,但只要关机后就不触发,拔下电源(电池不接)后再开机OK,裸板开机按开关关机后现象一样,不触发,拔下电源OK。  用风枪加热下CPU供电附近就OK,冷却后问题一样! 按照论坛爆出的通病该换的电阻,MOS管,该加的电容都弄了,问题还是一样。有高手遇到过没?求救!  IO,南桥,BIOS换过一样。

网友:
不触发时量量条件吧,这种只能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