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不触发维修,一波三折

楼主(2014-02-28):
型号enovo G455
主板型号A-5971P
症状:按开机键不触发
近日修到Lenovo G455不开机的笔记本,使用电源观察有点击电流0.01A左右,按开机键,本子无任何反映。于是拆机量测相关电压,确定有+5VALW, +3VALW, VL电压输出。
EC (U6)在+3VALW为其供电后,量测其pin 122, pin 123连接的晶振有工作,量测电压在1.6V左右,证明EC开始正常工作,此时EC要开始与BIOS开始读取BIOS之数据,然后会发出EC_RSMRST#(U6 pin100)信号致南桥,但是量测EC没有发出EC_RSMRST#信号,判断EC有问题,于是更换EC,插电还是同同样没有信号发出,心想,问题不再EC上.

问题出现在EC与BIOS沟通线路上,量测EC与BIOS之间的连接线路,发现BIOS pin2(FRD#SPI_SO)与 EC pin119不通,正常情况下,二者之间是通的,观察其之间的走线,因为有过孔,没有断线的地方,不管它,先用线连接起来。按开机键,电流开始向上跑,跑到1.8A,让后又降到1.6A,心情很激动,心想一定好了。于是,把笔记本组装起来,开机,电流1.6A,屏幕没显示,心想坏了

于是,把笔记本组装起来,开机,电流1.6A,屏幕没显示,心想坏了,不会是显卡挂了吧。记得以前在论坛里面看过一篇内容,可以先拔下内存开机看看,于是拔下内存,开机电流还是1.6A,判断不是显卡的问题,内存还没过。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心想,原来的问题出现在EC与BIOS之间的线路断线,会不会BIOS也损坏了,于是换了个BIOS芯片,烧录BIOS,装上。开机,电流跑到2A多,然后又降到1.8A左右,观察发现屏幕有画面出来了,好开心,这下一定没有问题了吧。正高兴的时,开始启动系统,要进入系统时,屏幕蓝屏,开始重启,来来回回。心想是不是系统有问题了,做个系统吧,开始进BIOS,超级慢,等了进一分钟才进到BIOS里面,心想坏了,进BIOS这么慢,主板肯定没有修好,还有问题。进PE系统做系统,发现无法格式化硬盘,老是提示错误,后来朋友把硬盘拿过去测了下,发现有多出坏道,更换硬盘后,进BIOS速度恢复正常,做完系统测试一切OK.
总结语,主板最初故障修完后,如还有其他故障,当更换其他件确认是否是其他外部部件问题, 不要盲目的再去修。
请帮忙加点分,谢谢!!
附上线路图,点位图,BIOS

G455 mbfix.com乐维网LA-5971P.pdf

网友:
楼主真细心,刷BIOS会的,断线我估计找不出

网友:
现在 的bios真的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主你说的不很详细哦 EC待机还有些信号没测量哦  呵呵

网友:
技术挺好的  笔我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