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5开机卡windos logo

楼主(2014-02-28):
今天接到一Thinkpad E425 AMD的本子,客户描述装不上系统,报价拆机测硬盘,硬盘没任何问题,然后就直接ghost系统,ghost完释放出问题了,卡windos  logo不动了,换硬盘、换内存还是一样问题,请高手们支个招会是哪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

网友A:
一般BIOS或者北桥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B:
先刷bios后整年桥必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bios后整年桥必过

谢谢回复,今天有点晚了,明天试试,CPU有没有坏的可能,AMD的?

网友:
你的也是E425   AMD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BIOS或者北桥的问题比较多

明天试试,谢谢你给的建议

网友:
刷个BIOS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用安装版试试

网友C:
新机器也碰到过  现在有些WIN8的机器改WIN7  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可能是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机器也碰到过  现在有些WIN8的机器改WIN7  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可能是设置问题

这款机器BIOS里也没有像新款本装win7那些设置选项啊!

网友D:
你先看看BIOS 里面有没有硬盘电源模式  改改   看看可以不.不行的话   把光区 拔掉安装

网友E:
不要用GHOST版本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用GHOST版本 试试

都试过了,各种系统都试过了,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先看看BIOS 里面有没有硬盘电源模式  改改   看看可以不.不行的话   把光区 拔掉安装

模式都改了,bios也刷了裸机装也是一样的

网友:
商讨一个E425的怪问题。外接OK;装上屏以后灰屏;换上一个摔过的屏,能看见LOGO闪一下。无背光。插上屏线有时候需要启动2=3次才能开机。郁闷中!请教中。

网友:
先测测屏供电有没有问题,再有是不是显卡挂了,我这个本还没修好呢!等客户回话准备换南桥呢

网友F:
这个应该就是桥的问题了   以前遇到过加焊下就好了的

干南桥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就是桥的问题了   以前遇到过加焊下就好了的

我这片板子算是废了,换了个南桥,直接开机掉电,板子还有点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片板子算是废了,换了个南桥,直接开机掉电,板子还有点变形了

那就只有换板子了   死刑了

网友H:
是电源小板问题,我买了块小板换上去就好了,我上次也遇到一台,但是是不开机,然后这机器的主板延保了,我拿到联想售后换了块板子,然后他说小板也有问题,进系统滚动条就死机,小板不在保修期内,后来订了块电源小板换上去就OK了

网友I:
板子搞变形了??这个主板好像还不便宜呢,节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板子搞变形了??这个主板好像还不便宜呢,节哀吧

是啊 !小一千块呢 换不换在于客户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是电源小板问题,我买了块小板换上去就好了,我上次也遇到一台,但是是不开机,然后这机器的主板延保了, ...

  兄弟啊 你怎么不早早回复一下呢!

网友:
装安装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
换板子比较省事了

网友:
如果能换的都换了就是PCH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啊 你怎么不早早回复一下呢!

我也是最近才遇到。

网友J:
桥是打黑胶的吧

网友:
BIOS都刷了,为什么不试试做南桥呢

网友:
BIOS如果刷了,其它电压都正常。那就是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桥是打黑胶的吧

四个角上有黑胶

网友:
我也遇到了E425卡win7 LOGO 但是板子上有漏电的那种声音 我先换显卡场管试试

网友K:
这个板子通病就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板子通病就是bios

BIOS我都刷了N多个

网友L:
应该是USB坏了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应该是USB坏了短路吧

还不至于犯这种低级错误,USB都是好好的

网友M(2014-04-04):
我这有有台是时显时不显 愁死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M:
我这有有台是时显时不显 愁死了

这板子我直接干废了,拆了南桥板子变形了

网友:
那你换个南桥试试吧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电源小板问题,以前换新主板,一直不好,后来卖主板的说电源小板有问题可以出现各种情况,关键是电源小板上也没什么,有可能和网卡MAC地址有关,我的坏的bios下面MAC地址都是0,一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N:
重新订了个电源小板,解决问题,关键这主板不便宜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N:
重新订了个电源小板,解决问题,关键这主板不便宜呀

为什么会是电源小板问题呢!电源小板上面的网卡我也拆了试过,还是一样的卡

网友:
那种电源小板  多少钱呀

网友:
e425的机器电源小板容易坏。

网友N: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会是电源小板问题呢!电源小板上面的网卡我也拆了试过,还是一样的卡

我也换过网卡芯片,不管用,只有换电源小板才解决问题,我也很是奇怪,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卖家也没解释,

网友:
为什么会是电源小板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也换过网卡芯片,不管用,只有换电源小板才解决问题,我也很是奇怪,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 ...

学习了,但愿还能在遇到这样的问题,上次那个板是彻底废了

网友:
  高手啊 。。  AMD的CPU坏的蛮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板子我直接干废了,拆了南桥板子变形了

很正常 这板子就一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