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50 不触发无待机,头搞大了!

楼主(2014-02-28):
     前天接一台联想B450 故障为不加电,GM45的芯片组,独显的机子,
板号:

       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0.005A,偏低,实测3V 5V电感没有电压,打值也没有短路,待机芯片为TPS51125

芯片主供电正常,3V 5V线性输出正常,3V 5V PWM 无输出,1PIN 6PIN 开启性号不正常,被直接接地了.

S5_ENABL  实测为0V,打值正常,应该EC没有发出来,  EC为WPCE773LA0DG

102P 3.3V正常  32.768有波  85P ECRST#  高电平3.3V,   EC的待机条件应该满足了,正常EC应该读BIOS了.论坛看了下,B450 好多机子没待机都是程序出现了问题,二话没说下了好多个独显的BIOS刷上去"涛声依旧" ,0.005的待机电流一点变化没有,用示波器测了BIOS的脚位,只有高电平,没有波形。心想应该是EC挂了。订了芯片,到了以后满怀期待的焊上,电流依然无任何变化,3V 5V电感无电压  S5_ENABL 依然低电平!!!       还有一个问题,开关键的电压也不对,只有1.02V,上拉3.3V正常,上拉电阻也没问题。但在插上可调电源的瞬间,开关键的电压有3.3V ,不过半秒不到就掉到1.02V不动了。

     这烂机子搞两天了,没什么头绪,哪位同仁修到过这机子,希望能指点一二,感激不尽呀!!!!

补充内容 (2014-3-1 16:51):
  感谢大家回贴,B450搞了三天终于修好了!!! 最问题不在EC 不在BIOS 不在3V 5V电路,是南桥坏了,换南桥就OK了。虽然修好了,但一点兴奋都没有,搞不清楚是怎么修好的,S5_ENABLE 不能发出来和南桥居然有关系,想不通,希望有高手来解答一下

网友A:
还是这个1PIN 6PIN 有问题,慢慢来吧

网友B:
1 、测试测试BOIS的第一脚电压有没有跳变,
2、按照上电时序测信号,先EC给南桥发生RSMRST测试,再测试南桥发过来信号

网友C:
1脚和6脚是芯片保护脚,正常应该有二点多左右的电压,此机也有可能触发后才会开启待机,你看下时序图。

网友D:
开关1.02 是不是 开关哦 或者是相关电路 查查  版层有没有短路 有 飞线 如果这些你觉得ok的话  你再查 ec的93。 94 脚  AC_IN# 测到底ok  LID 为 3.3v  还不行换人 在不行换版

网友:
正常应该是电压时跳变的,变化的,说明EC正在读取BOIS里面资料,没有跳变说明其中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测试测试BOIS的第一脚电压有没有跳变,
2、按照上电时序测信号,先EC给南桥发生RSMRST测试,再测试南 ...

按你说的我刚测了下BIOS 1PIN 电压3.01V 不动   和南桥应该没有关系吧? 此时南桥还没有电压呀

网友E:
找好板比较  用示波器测

没好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脚和6脚是芯片保护脚,正常应该有二点多左右的电压,此机也有可能触发后才会开启待机,你看下时序图。

没有时序图  确实1脚和6脚 不能直接接地,通过电阻接地才行,由于没有S5_ENABLE ,1脚和6脚被上拉电阻 导通到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这个1PIN 6PIN 有问题,慢慢来吧

1脚 6脚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关1.02 是不是 开关哦 或者是相关电路 查查  版层有没有短路 有 飞线 如果这些你觉得ok的话  你再查 ec的 ...

1.02V 当然是开关 这个没错,AC_IN# 正常低电平,我测过了,LID 3.3正常 没办法换人,店里只有我,换板要问人家干不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脚和6脚是芯片保护脚,正常应该有二点多左右的电压,此机也有可能触发后才会开启待机,你看下时序图。

没时序图可以查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在测一次下BIOS脚有无断线

网友(点评):
刷了七八个BIOS了,都一样,BIOS和EC间没有断线

网友:
LO查一下

网友:
LO指的什么? 能说具体一些吗?

网友F:
51125_ENTIP1 和2直接被接地肯定是不正常的 他是经过体二极管到地 应该是有阻止的,你先把判断是否有短路或管子坏了?开关键的电压被拉低了 首先你要知道开关键是被什么拉低然后 你查查PWRBTN#信号正常不   这个信号是发给南桥的

网友(点评):
S5_ENABLE 高电平会导通Q25 Q26拉低RN59的1、2脚,也就是Q25 Q26 4个MOS管G极 这样 51125_ENTIP1 和2 就不会被直接接地,ENTIP1和2会经过电阻接地的,管子没有坏! 开关信号只进了EC 图纸上连个电容都没有

网友G:
测跟ec相连的bios的第一脚,插上适配器的瞬间。用示波器抓波. 如果有,ec查了。那就要查bios的脚有没有断线。7,8脚有没有3.3v了

感谢回复,EC第一脚,插上适配器瞬间,只有高电平,没有波 7.8脚有3.3V 电压, BIOS没有断线,我仔细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51125_ENTIP1 和2直接被接地肯定是不正常的 他是经过体二极管到地 应该是有阻止的,你先把判断是否有短路或 ...

查发到南桥的信号应该没有意义吧? 此时南桥连待机电压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测跟ec相连的bios的第一脚,插上适配器的瞬间。用示波器抓波. 如果有,ec查了。那就要查bios的脚有没有断线 ...

那还是ec这边的问题了,适配器检测信号有查了吗?还是再换一个ec试一下吧。

网友(点评):
ACIN#查过了,正常的低电平信号给了EC,EC换了2个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好板比较  用示波器测

不用一样的板   比较bios 的波

网友(2014-06-20):
会不会是南桥与EC通讯的模块损坏把EC拉低导致EC不正常(LPC总线。。。),导致EC发不出  S5_ENAB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