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560 A2+无CPU供电

楼主(2014-02-28):
TF560 A2+  5.1 无CPU供电  内存1.9  CPU电源芯片6322更换了几个了  无思路求解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看工作条件有没满j足芯片有没供电,开启信息有没到,桥供电有没满足!!

网友:
先查PWM的工作条件再换IC,不然浪费时间。IC的12V,5V,EN信号和VID组合是否正常,条件具备了,就换IC,如果还是不正常,就查下IC的其他引脚功能,是否过流过压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