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的昂达GT240 GD5 为什么装不了驱动啊?求解

楼主(2014-02-28):
我买的昂达GT240 GD5 为什么装不了驱动啊?求解 安装总是错误,装上了GT230驱动但是测试时会停顿,分数很低------------
安装

网友:
没图没真相!情况也没说清楚

网友:
是你不会装

网友:
只要硬件没问题,驱动不可能打不上,是你没会装吧,下载个驱动精灵吧,如果不行就到官网下载,还是安装不了,那就是你操作系统有问题,重新做系统。

网友:
如果是新卡先重安装系统,再用精灵装驱动或者直接官网驱动,如果是老卡检查GPU是不是有虚焊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问题呢

网友:
会不会是假卡啊

网友:
系统不支持吧.

网友:
莫非买到了 万恶的山寨货 用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
驱动是对的么?

网友:
做个安装版的系统,这样系统组件会全一些

网友(2014-03-30):
是我找错了驱动,到英伟达官网找OK,谢谢大家

网友:
这也太粗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