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主板无法关机维修

楼主(2014-02-28):
型号;联想L-IG41M3 V:1.1
故障;cpu风扇常转无法关机
过程;接到此板时自动上电可以顺利点亮,但是正常关机和长按开关都无法断电。由此可以判定是开机电路的故障。

经查长按开关时南桥给IOSLP3_L一直为3.3v没有变化看来是南桥出问题了,结果换南桥还是故障依旧。现在只有找图纸了看看此信号还受什么影响。找到图纸发现和USB的供电芯片相连一共4个只有一一排查了,当取到第二个时可以正常关机了,看来就是这个芯片内部损坏一直置高SLP3_L信号导致IO无法关闭电源

小结;此类故障虽是简单,但我还是走弯路了。像这种有图纸的还是以图纸为主从简单的原件排除

网友A:
表示没看懂。哈哈。。
这句话好难理解
找到图纸发现和USB的供电芯片相连一共4个只有一一排查了,当取到第二个时可以正常关机了,看来就是这个芯片内部损坏一直置高SLP3_L信号导致IO无法关闭电源

网友:
补上联想L-IG41M3图纸

网友(2014-07-24):
发错版块了,你的图纸那?本来可以加分的

网友(2014-02-28):
引用 网友A:
表示没看懂。哈哈。。
这句话好难理解
找到图纸发现和USB的供电芯片相连一共4个只有一一排查了,当取到第 ...

SLP3_LH和USB的供电芯片5脚相连。不好意思少了几个字

网友B:
是USB短路引起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有图纸不是好  不过好多是没有图纸的呀

网友:
图纸是咱们维修的命呀,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分享呀!

网友:
有图纸思路就明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USB短路引起南桥的问题吗?

USB供电芯片内部损坏一直置高SLP3_L信号导致IO无法关闭电源

网友:
以前修过同样的问题,是usb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C:
是控制芯片坏  导致电压不能拉低  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控制芯片坏  导致电压不能拉低  是吗

是啊,不能拉低SLP3_L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把南桥的slp3与usb芯片的截图发一下 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明白了

网友:
看上去很牛的样子哦

网友D:
找这个图纸找了很久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这个图纸找了很久了,谢谢楼主

那给加点分啊

网友:
以前碰到过此故障 以为南桥的故障 直接没接单

网友:
楼主  感谢你了 晶振旁边的电阻掉了。

网友:
以后多向你们学习 就不会这么费力。

网友:
为什么 我老下载不了图纸 真的伤心。

网友:
我也需要这份图纸

网友:
手上有块一样的板跑45,求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
谢谢加分啊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发出来对大家帮助还是很大的,谢谢

网友:
客气了 应该的

网友:
手上有一块与楼上的一样问题。南桥都换了,IO也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电阻是楼主取的

网友:
台机主板一般很少修的 没钱赚

网友:
都是学习分子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图纸,备用了,

网友:
不开机的有的还是挺麻烦,HP640也遇到了,头都大了

网友:
没钱赚也修,是霉了

网友(2014-07-21):
应该是IO 坏了

网友:
谢谢你分享了,学习一下

网友:
不能关机的 我一般先换个IO看看,

网友:
这个故障我都不敢修的,以后就知道怎么修了。关不了机,要先查SLP_S3#.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看上去很牛哦...谢谢

网友(2016-04-11):
引用 网友B:
是USB短路引起南桥的问题吗?
USB供电管理IC内部损坏导致SLPS3信号一直为3.3V高电平状态发送到IO芯片工作导致主板无法关机。

网友:
这里主板无法关机期间,推测某组USB供电电压也会处于一直产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