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400 上Cmos电池加电不显,不上能显

楼主(2014-02-28):
首先cmos电池是好的,装上cmos电池通电
19v电流上到1.1A后跳到0.98或0.88但不显
不上cmOs电池虽能显但每次拨Ac后再开要
进BI0s设置,交不了票的,已修好给Js报价
180同意修.兄弟们猜是什么问题.答案在80

补充内容 (2014-3-5 23:35):
这个机子答案在32楼, 没CMOS电池时CMOS电池接口处有0.8V电压,换CMOS电池供电二极管D3后OK

补充内容 (2014-3-5 23:36):
不过相同的问题好象还有其它的原因 我这只是之一

网友A:
电池点亮不足?求解答

网友B:
测量下南桥工作条件
不过我个人认为是南桥问题
换南桥可能会好

网友C: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知道,独立显卡坏了,不接cmos电池的话初始化的话啊默认是集成显卡显示,重启后就自动启用了独立显卡了,修独立显卡吧,相当的难修的

网友D:
不会是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下南桥工作条件
不过我个人认为是南桥问题
换南桥可能会好

差点换南桥 但最终没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知道,独立显卡坏了,不接cmos电池的话初始化的话啊默认是集成显卡显示,重启后就自动启 ...

这机子别人以前修过独显,最先第一感觉就
是显卡问题  但最终不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程序的问题吧

这个工作是必须的,能走捷径尽量走捷径
可惜没解决问题

网友:
把内存插在下槽

网友E:
楼主别急我们了  快公布答案吧!

网友F:
RTC电路有问题,别说那个电容挂了

网友:
哥们快分享答案吧

网友:
一般都是rtc电路 南桥  bios

网友:
你把显卡代电感取下试下呢

网友G:
是独立显卡的问题 修过  因为你拔掉cmos时 是在用集显

网友:
请问最后的答案是什么呢?大哥求解啊

网友H:
进BIOS,设置成集成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点亮不足?求解答

电量是满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别急我们了  快公布答案吧!

还是多想想 现在的伸手党太多了,来的容易,就会把价格搞乱。市场要大家维护啊。 我的答案只可能是之一。看下还有其他问题引起的同一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进BIOS,设置成集成显卡

没有集成显卡的 每次用AC进BIOS要只是要设一下时间

网友:
试过,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独立显卡的问题 修过  因为你拔掉cmos时 是在用集显

这个机子不是 最后没动SB 显卡部分 也差点被绕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RTC电路有问题,别说那个电容挂了

是RCT部分但不是电容

网友:
是什么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插COMS电池就不开机,完全没思路。  难道是COMS电池没电了?

网友:
楼主别卖关子了,看的心里痒痒难受啊。而且也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机器,光猜,不好猜啊

网友I:
RTC电路的双二极管

网友:
这个是独显出问题了把,独显改集显就OK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RTC电路的双二极管

是它是它就是它,不过问题有点诡异,差点被
绕进显卡和南桥,那样的工程量相当大 幸好
多花了点时间测,最后有可能被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