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3421没声音

楼主(2014-02-28):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 DELL3421   WIN7系统的笔记本,客户送过来说看视频没声音,我看了看设备管理器有声卡驱动,然后屏幕右下角也有那个喇叭的图标,一点喇叭调节声音大小也有绿色的高低浮动,但就是没声音,都拆机看了的声音线是插好了的,遇到过有经验的说说怎么回事,是软件问题吗,怎么修复???        {客户机器在保,我不能去动芯片的}   {客户说C盘有资料,不确定是系统问题,就不要动系统}

网友:
换上一个自已的硬盘作个系统试试

网友:
对换个自己的盘做个XP WIN7试试

网友:
外置有没有啊

网友:
bios也会影响。

网友:
在保的机器,能动烙铁吗    刷BIOS

网友:
原来我遇到过是系统原因,你换个系统试试,耳机孔有声音没?

网友:
我碰到过卖电脑的 自己装系统把BIOS设置给改了的 也必须拆机从新刷 如果排除软件 就只能是硬件了

网友:
插个耳机试下有没有声音

网友:
如果耳机有声音的话那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4-03-31):
耳机有声音,就是功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