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02-28):
NOC的显示器,开机用一段时间就黑屏,指示灯也不亮,隔一段时间在开,同样用一段时间又黑屏,
黑屏

网友:
把电源板上的几个电容换掉就好了!

网友:
首先,拆机,看电源板有没有鼓包的电容,有的话换掉试试,没有的话,测一下电压,看看5V 12V 都有输出没有!

网友:
一段时间是指多久呢,拆开看看有没明显故障。一般是高压板或是灯管问题

网友:
两方面:1 灯管 2 高压板

网友:
应该是电路脱焊,电解电容的问题往往出在冷机时。

网友:
如果指示灯熄灭的话,可以查查驱动板的1117.换个看看更好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个 ,是高压板问题,换掉就好了,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可能比较大

网友:
看看灯管是不是哪里有问题?或者高压板的电容

网友:
热当-请检查电源板0Ω电阻、和高压板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