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V 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2014-02-28):
今天收到一个华硕F8V笔记本。客户是拿来加内存的。内存加好后屏有点闪。直接用点灯板,屏不内。怀疑是高压板的问题。可是手头上没有一样的高压板,拿过来一个通用的高压板改就是了。现在机器开着呢。用万用表找到供电,开启,地线,高亮调节。这些全找到了。本来到这里改一下高压板这机器就可以交工了。可是我这时偏偏又在开着机的时候把原来的高压板又插上去了。这一插不要紧,机器掉电了。再按开关没反应了。待机0.02A正常。抓紧把主板拆出来,把CMOS电池放一下电,不加CMOS电池,再插上电源线,机器自动开机了。用镊子短接关机。再短接又不开机了。拔下电源再插上又开机了。但是是加上CMOS电池,只能在拔下电源线再插上开机一次。高手们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ec出问题了

网友:
换了EC还是那样。故障依旧。

网友:
就是EC出问题了。换了EC后,旁边的一个小电阻因为进水腐蚀,一端腐蚀掉了。换上就好了。

网友:
高压板短路出问题一般都会引起EC有故障,这个机器难搞啊,元器件都没有标,修着着困难,楼主吃过这次亏估计以后就不会犯错误了,

网友:
刚接到板子,楼主应该细心观察主板的,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谢谢各位提醒。以后一定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