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 独显 0772000 和03 冷开机不亮

楼主(2014-02-28):
        上次一个G470  0772000 独显,冷开机一亮就掉电,开几次后热机了,则正常使用,怎么用都没问题。

  今天又中奖了,一个华硕I3   独显0772003 的显卡,显卡挂了,二百大洋买了一张回来,结果装上去亮了,(估计是热的原因,才下BGA)  后来才发现在是冷机不亮,   开下等一两分钟,也就是热了,再开就亮了,而且 同样怎么用都正常。。。。  有大师遇到过么,不可能买两张显卡来试吧。。。哎。 BIOS刷过,确定无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过,学习学习

网友:
现在的A卡有很多是翻新的。能不能是买到翻新的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还没有修好

网友:
是不是电容问题。加热电容看看

网友:
你买回来的时候应该是无铅的吧,我一般都是换珠子做成有铅的来做

网友:
谢谢楼主,还没遇过这种情况,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