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黑将版X5 V20显卡 GF GT240 1GB DDR5 128

楼主(2014-02-28):
各位师傅:如题,影驰的显卡
现在的故障是在不安装独立显卡的驱动,显示正常,一直使用也没有问题.而只要安装显卡驱动,重启后就会黑屏.删除掉显卡驱动后又能正常显示.
因为GT240用MATS456789测不了,所以不知道是否GPU或颗粒故障.
GPU已经重植过
4个颗粒周边电阻和后边电阻都测过,数值都基本一直,不相同的阻值也就相差几个数.
不显示是在主板LOGO过去后到滚动条滚动完毕要进入桌面时就黑屏的,试过几十次都一样.
换过不同机器测试,系统也换过好多种,包括XP和WIN7的不同版本.

因为第一次遇到这种故障的显卡,求助各位师傅给个思路,为什么安装独立显卡驱动就不显示.

网友A:
系统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系统有没有问题??

系统已换过好多个版本,包括XP版本和WIN7版本.一样故障.

网友C:
换个显卡驱动试一试。

网友D:
感觉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显卡驱动试一试。

驱动也换过,官网的,驱动精灵的,驱动人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驱动问题,

驱动也换过,官网的,驱动精灵的,驱动人生的.

网友:
估计还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系统已换过好多个版本,包括XP版本和WIN7版本.一样故障.

桥加过吗??有可能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加过吗??有可能是桥

桥已经重新植球

网友E:
我这有块影驰430和这故障一样,加焊GPU好的估计用不太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有块影驰430和这故障一样,加焊GPU好的估计用不太久

我这显卡的GPU芯片很贵,差不多要150一个,买个新的D3 2G的才370.如果便宜点的GPU我就买回来换了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