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宏碁AL1916W显示器高压部分故障

楼主(2014-02-28):
2008年买的电脑,断断续续用的时间没有2年,听说 宏碁AL1916W 有几个版本,我也不知道我的是什么版本,如图

故障:黑屏

检查:
1:电源次级F200前后2个电解电容鼓包,F200熔断,更换电容,短接F200试机,指示灯闪烁

2:再检查,Q206击穿,更换同型号Q206(40T03GP)后试机,屏幕能点亮,但是亮度较低,观察发现,在屏幕点亮的一瞬间还是黑屏的时候,屏幕一侧(灯管插头那边)较亮,应该是灯管没有完全点亮吧,有时只能点亮几秒就黑屏

3:继续检查,Q206前面推动部分的一个R210疑似烧焦,看不清楚字符,求R210阻值

既然可以点亮,那4个推动管Q203 Q201 Q204 Q208应该没有问题吧,没有热风枪不好拆贴片

我是业余爱好无线电,没事折腾折腾,求大侠们指点

Q205好像热量有点高,自己在Q205 Q206上加了散热片

网友A:
去改高压板,最省事。

网友B:
对啊,要稳定的话改高压板好点,把一体板高压部分去掉,买个独立四灯小口高压板改接到一体板上。

网友C:
今天刚修了这个型号的显示器,故障一样,没有40T03GP更换。。改了四灯高压板修复。。

网友D:
靠 显示器高压板  我还真没研究过呢    除非很明显的故障  一般都是改板子   省事 省心 省时

网友:
外接4根灯管看看亮度正常不!宏基的显示器屏灯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靠 显示器高压板  我还真没研究过呢    除非很明显的故障  一般都是改板子   省事 省心 省时

自己的东西不想改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刚修了这个型号的显示器,故障一样,没有40T03GP更换。。改了四灯高压板修复。。

自己的东西不想改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要稳定的话改高压板好点,把一体板高压部分去掉,买个独立四灯小口高压板改接到一体板上。

自己的东西不想改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改高压板,最省事。

自己的东西不想改板

网友:
换高压板省事,省时间,多赚钱

网友:
楼主:场效应管我都 用 主板CPU供电的管子代替,很好的。没有返修的。 845主板的管子最好。个头大。

网友:
楼主您要上个电路图,或是把整个电路板正反两面拍图,一般人才能解答您的问题,否则只有刚好有改板的人可以解答您的问题,其他人都只能来灌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