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请教问题 dell 4107p i5 不触发

楼主(2014-02-28):
前几天收到一台dell 版号4107p i5 cpu 拿过来时不触发 看到电流0.005A 到0.007跳变 测得有待机 电压 3.3v 5v 也有触发电压 3.3v 到ec 但是 ec 不出 3.3v 到南桥 就换了 ec 还是没有用 不知道还有没有 别的条件
cpu
不触发
aya又回来了
你这个是哪家代工的,哪家代工就按哪家的思路 如果是戴尔 那么是按下开关 先开启桥的待机(类似广达) 在开启内存电压 内存电压返回PWRGD 然后才是发给桥的PWRBTN 按照时序修 没有修不好的不上电

网友:
刷BIOS试试看再说,不要动不动去做BGA,EC的条件?

网友:
看下图纸上有没有时序图,按时序修。也最好用原装的DELL电源试试

网友:
对呀 得用原装的电源 现在又不少的本必须得用原装的电源

网友:
I/O到南桥的PWRBTN信号在按下开机键时有没有被拉低啊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休眠 适配器检测 BIOS

网友:
南桥的供电正常么?

网友:
测量EC到南桥3.3V有没有短路,看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刷bios的试试看,看看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以前也修到类似的问题 就是搞不定 期待结果

网友:
时钟 bios 都 弄过了 没有用 南桥没有测电压 南桥应该有个3·3v 吧

网友:
修南桥呢,我以前碰到过,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开机有跳变,有开机的动作 查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查EC的条件。供电,时钟,复位,还有ACIN。条件满足在刷BIOS。

网友:
修的怎么样了

网友:
要看看EC工作条件

网友:
在仔细查查条件呗。。。

网友:
刷BIOS试试看再说,不要动不动去做BGA,EC的条件

网友:
查下南桥,ec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