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开不起机的问题

楼主(2014-02-28):
遇到过好几台这样的笔记本,第一台是惠普cq43,b9402g500gamd6470双显卡,一开始是独显不驱动,怎么装都不行,用集显一段时间后开机很困难,不亮机。重复开十几二十次才能开机,然后用着什么问题都没有,休眠不易唤醒。然后就这样开机用了一个多月突然有一天可以正常开机了,按一下就可以成功开机。重做系统后独立显卡amd6470可以正常工作,温度有一点高。但是可以说是正常了,开机,使用都不出问题了。然后又两台华硕k42jp的机器,拆机清灰两个月后陆续出现开机困难,开机只有指示灯亮,不显示,风扇狂转,其中有一台i5的被送去修了,维修的师傅干了南桥,也干了显卡,最后还是返修,后来不给修了,然后机器还是那样,不容易开机,但是一开机就能正常使用。i3的机器要预热,就是说第一次开机不显,然后不强制关机等几分钟再强制关机再开就能3、2次就开机亮机了,开机后正常使用。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加过一条2G内存的现在只能插上面的插槽,下面的插槽怎么都不会亮机。本人是学生狗有两台是同学的机器,遇到这样的情况,不敢拿去修,怕拿去技术不高的维修员又干显卡干桥然后收几百块还修不好,看到论坛帖子里whdiy大神秒杀了号几台也放出了维修思路,可惜我权限不够,看不到。天天这样开机真是好纠结。有遇到同样毛病的机器么?这些机器都是hm55芯片加amd显卡。

网友A:
这个貌似于是显卡虚焊或者主板那里漏电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于是显卡虚焊或者主板那里漏电或者接触不良

谢谢,刚看到论坛里有人发了精品贴,不过还是想看看whdiy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