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padE431#E531笔记本显示错误代码0190解决方案分享

楼主(2014-02-28):
ThinkPad E431/E531产品,显示0190错误, 每次都要把电池拔了就可以正常启动,不然就停在那,若在使用电源适配器时启动正常,但单接电池启动时出现以下0190报错,可通过升级产品BIOS来解决,升级后的BIOS请不低于1.14版本。

升级提醒:
(注:bios自己可以到联想官网下载)

1. 在BIOS升级过程之前,请确认电池已连接笔记本主机,并确保电量超过30%,保持电源适配器连接电脑并且能够正常供电;

2. BIOS升级过程中,请勿移除电源适配器或者电池。不能关机,重启,待机或者休眠。

网友:
这机子今天刚卖了一台 还是新的呢

网友:
键盘吧  这个代码  你试试 我记得是键盘 换个键盘

网友:
没遇到过  下次注意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的机器要留个心眼,貌似这个机器现在还比较新

网友:
我遇到过,我以为电池坏掉了呢,谢谢分享

网友:
貌似现在的机器BIOS特别容易坏啊

网友A:
笔记本的bios为什么那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的bios为什么那么容易坏。

不是坏,是版本太低,需要升级bios

网友:
没有碰到过!!

网友:
没有碰到过

网友B:
联想啊我前二天修到一台无线找不到信号,换了网卡也是一样,装过N过系统,刷过BIOS.结果还是一样。结果装了过电源软件才有信号,*脏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联想啊我前二天修到一台无线找不到信号,换了网卡也是一样,装过N过系统,刷过BIOS.结果 ...

我遇到过一台HP G4 1302-TX也是这样的问题,重做系统,升级等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一台HP G4 1302-TX也是这样的问题,重做系统,升级等都不行。

有时候真的不好判断,比如我遇到一款华硕笔记本,客户没买多久,回去说无线信号不是满格,找华硕售后换了网卡还是一样,最后给客户换其它机,有问题的机子退了回去,也没解决。。。

网友:
现在的机子都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