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21S 不上电的维修 (已修复)带图纸 点位

楼主(2014-03-01):
       忙碌无为的下午,正在搞一台笔记本。HP的DV7 做了2次BGA,都没好,正在努力的研究中。来了客人,递来一台笔记本,就是今天的猪脚 HP 4421S。
看外观外壳设计得很严实,底部都没有进风口的。这类机型就是HP工程师的杰作,不会是AMD CPU,AMD芯片组的吧?想到都痛疼。勉为其难的接招吧,翻开屏幕看见Intel 的标志,多少有些安慰了。好了不废话了。放下手头工作,先干他吧!
       接上可调电源,电流0.0086A ,按开关没反应。找来好的HP原装电源,按开关依然不为所动。看来要出真功夫了!开了维修单,先让客人得到自由吧。
掰下她的衣服,看到里面还是很干净的,应该是第一次。呵呵,是不是有点过了。正经点。
1.取下主板,测量不分电容,一些场管都没发现短路,进入下一步。
2.找来图纸,PQ3,3脚有19V,4脚没有电压,1脚18.8V,怪不得按她都不理我。这里面一定有隐情。向下追查吧
3.看来不是VCC1_POR#,就是ADP_EN的问题,或者两个都有毛病。在板上找了很久才找到PQ9,PQ11,测得VCC1_POR# 有3.3V,ADP_EN 却0V,再追查ADP_EN 是由EC SMSC1098第75脚发出的。不会EC坏了吧,鉴于EC难坏(其实是手头上没有),先查工作件吧。。。。那是要什么条件满足EC才发出ADP_EN呢?你问我啊?我也不知道。哎,还是换另外一思路吧。
3.既然电压才去到+VA,就看下+VA连着些什么东西,应该是由他搞些信号之类的给EC的吧。说干就干。再上图纸实测AC_AND_CHG 有3.3V,正常啦。再往下看,继续上图纸

网友:
楼主怎么回事没发全吧

网友A:
  LZ你就这样没有了吗,下文在那里呀

网友B:
你这纯粹是坑爹啊,哥们,下文呢?图纸呢?

网友C:
楼主怎么回事啊  坑人额。

网友:
点位图在哪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没编辑完就发贴了啊

网友:
实在抱歉,网速不给力,前晚写的,断网了,这几天忙起来了,没写完

网友:
实在抱歉!以下内容正式呈现

     1.取下主板,测量部分电容,一些场管都没发现短路,进入下一步。
2.找来图纸, PQ3,3脚有19V,4脚没有电压,1脚18.8V,怪不得按她都不理我。这里面一定有隐情。向下追查吧

3.看来不是VCC1_POR#,就是ADP_EN的问题,或者两个都有毛病。在板上找了很久才找到PQ9,PQ11,测得VCC1_POR# 有3.3V,ADP_EN 却0V,再追查ADP_EN 是由EC SMSC1098第75脚发出的。不会EC坏了吧,鉴于EC难坏(其实是手头上没有),先查工作件吧。。。。那是要什么条件满足EC才发出ADP_EN呢?你问我啊?我也不知道。哎,还是换另外一思路吧。
3.既然电压才去到+VA,就看下+VA连着些什么东西,应该是由他搞些信号之类的给EC的吧。说干就干。再上图纸 实测AC_AND_CHG 有

3.3V,正常啦。再往下看,继续上图纸 实测ADP_ID_ADC只有0.26V,不正常。测得二极管PD32 2脚有1.9V,问题应该与PD32 2脚后面的电路没关系。往PD32 1脚后面的电路看,会不会是PQ68对地短路了呢?拆了吧,还是一样。拿到前面会有短路?测到PQ13 1脚的时候,对地阻值是100欧,是你就是你了,哈哈。两了下PD35短路了,还是被我发现了。看到实物板上ADP_ID到PD35间的线路都烧断了。拆掉PD35,这个东西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没找到代用,算了不装了。把烧掉的线路飞线连好。 剩下就不用说了,哈哈,当然就是等收钱啦!
    再看下 原来AC_AND_CHG ,ADP_ID_ADC信号都是进EC的。
总结: PD35短路,引起线路烧断。使得EC认为电源没准备好。
       HP 大电源接口的机子,EC还有同时收到AC_AND_CHG ,ADP_ID_ADC 都为高电平时才会发出ADP_EN的。才轮到后面的电路工作。
   前些日发到一半没发完,实在抱歉,再次体会到发帖的艰辛。但是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人,还有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上修好的图片
附上 电路图 4421s

网友:
哎,经常打错字,大家别见怪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回事啊  坑人额。

实在不好意思,剩下的补上了,有空看看吧

网友:
已经上传了,进来下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纯粹是坑爹啊,哥们,下文呢?图纸呢?

哎,惭愧!已经补上了,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没编辑完就发贴了啊

是的,之前网速不行。现在把剩下的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就这样没有了吗,下文在那里呀

剩下的补上了,有下文了

网友:
分析不错,适配器检测出问题了

网友:
支持楼主,修机思路不错,一步一步接近故障点,帖子编辑得有点不是很完美,不过发帖本来就是很累人的事情,祝你技术越来越棒

网友E:
我想问一下把PD35直接连接地吗?没看明白?
fulang168
不是直接接地,而是没装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一下把PD35直接连接地吗?没看明白?
不是直接接地,而是没装了....

网友:
支持楼主,修机思路不错,发帖本来就是很累人的事情,祝你技术越来越棒

网友(2014-10-19):
分析的不错,谢谢分享资料

网友:
说得太复杂了,听不懂,哎

网友:
修机思路不错,一步一步接近故障点,

网友(2014-11-22):
维修思路很好,我今天碰到一台故障一样的机器,我是首先发现PD35短路了。想找一下图纸发现了这帖子。直接绕过所有的步骤。。。真的感谢。。。。

网友:
另一种思路值得学习,对于不懂EC工作条件的另一种维修方法

网友:
楼主修板的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谢谢,正在修,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