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350-t45 开机自动进bios?

楼主(2014-03-01):
  开机自动进bios

必须手动退出,就是按ESC才能进系统,进系统后使用正常

保存退出还会再进bios

  回复默认值也一样,

时间显示是正常的,进bios也没提示错误信息
    本人菜鸟级别,望大虾指点,谢谢了~

网友A:
从新刷一下bios就好了

网友B:
你还是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刷一下bios就好

网友C:
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D:
没有到过,不过问题不大。会不会键盘连了
不行就刷BIOS

网友E:
是不是键盘坏了呀,

网友F:
把键盘拆了,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新刷一下bios就好了

谢谢   你  有没有 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刷下bios看看

谢谢  我下不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恩恩   积累一下  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到过,不过问题不大。会不会键盘连了
不行就刷BIOS

键盘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键盘坏了呀,

丫丫   现在  测出来了   键盘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键盘拆了,试一试

现在  是  管不了机器    还应该和  bios  有关

网友:
现在管不了机器    求个 bios  刷   我找不着

网友:
刷个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