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低的检修方向?

楼主(2014-03-01):
3.3只有0.4,5V只有0.5,12V只有1.5;这样的情况下检修的方向?谢谢

网友:
楼主 说的台机?  那就先看看是不是电源 问题

网友:
还以为是笔记本呢

网友:
看看两个推动三极管C945是否正常,及相关电路。

网友:
待机芯片方面吧

网友:
一查保护电路,二查开关变压器次级的整流二极管,三查次级的滤波 容。

网友:
开关管坏了。待机线路也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