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电源黄色12伏,只有9-10.几伏。

楼主(2014-03-01):
我有20多个都是这样的,其他线都是正常的这样的问题从哪里修

网友:
问问大神比较好

网友:
带负载再测试一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是空载电压那就正常,如带载还是这样就检查12V输出的取样电阻,看有没变阻值

网友:
也许是你万用表直流20V挡位有故障,测的不准。找个7809或者7812之类的固定输出电路,看你的表是否有问题

网友:
这多电源都是这样的话 这个概率也太小了 只能是表有问题 再买一个不就行了 也不贵

网友:
电容啦  不行就肯定是电位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