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液晶显示器,开机正常10分钟左右,就显示“超出频率范围”是怎么原因,?

楼主(2014-03-01):
  长城液晶显示器,开机正常10分钟左右,就显示“超出频率范围”是怎么原因,?求解,谢谢!

网友:
换晶振试试

网友:
刷下BIOS,什么型号

网友:
是驱动板  MCU故障换吧

网友:
刷程序可以好的

网友:
换个BIOS  试试

网友:
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  刷个程序试试 不行换通用的

网友:
换驱动板,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刷下mcu应该就行了

网友:
没编程器,换驱动板算了

网友:
驱动板的事。买个通的

网友:
长城机器程序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