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FAX-L100一体机维修

楼主(2014-03-01):
机型:佳能FAX-L100一体机
故障现象:开机通电可自检,液晶面板无显示,所有按键无法操作。
检修过程:根据故障现象主查面板回路电压,经查其回路电压0.8V低于正常值1.8V,故判断U16:G1117损坏。使用LM1117-1.8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没修过相机

网友:
一体机不是打印机、扫描、传真或者复印吗?怎么相机有一体机?

网友:
我电路菜鸟  上面说的和图完全不懂

网友:
我发觉一体机都是些供电不正常的故障,我遇见好多台了

网友:
晕死~打印机是打印机~一体机是一体机~

网友:
我都没修过这种的

网友:
没修过哎,等待高手吧

网友:
还有上面的完全不懂哎

网友:
  看不懂,新手、、

网友:
就供电的,高手

网友:
这种板子修好的也得报换板的价吧

网友:
修好的也得报换板的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