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 广达代工不过保护隔离电路

楼主(2014-03-01):
同事(新来的)接修一台进水联想U410板号daolz8mb8e0 rev:e 刚来的时候通电大短路,目测主板上ec和待机芯片处有轻微水渍,迅速清理干净测公共点和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发现公共点和3V电感0欧对地. 断开PQ54公共点阻值恢复正常但3V电感还是0欧对地.于是分别断开PQ49和PL9发现PL9前后都为0欧那么至少可以肯定PU4这段有问题,这种情况下只有先取下PU4,取掉PU4再测PL9的1脚阻值正常,由于+3VPCU去的地方很多直接用烧机大法烧,发现EC很烫取掉EC后PL9 2脚恢复正常.本来以为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因为51220和8518用完了只能定货,把板还给同事告诉他换了EC,51220,PQ54和PQ49就可以了.几天后芯片到货同事换上待机正常,不触发.因为他怀疑自己的焊功又焊了两遍在焊的过程中不小心拖掉一大堆无器件.又跑来向我求助.照图纸把元件补上,还是不触发,测开关发现无对地阻值通电也无电压.仔细看发现开关线被腐蚀断了,连上可以触发了,上电也正常.因为当天下午有事把主板还给他叫他装上.
第二天他说又开不了机了.问他什么情况他说开机要很长时才有显示而且还在启动选项那一直进不了系统(其实那个是正常的,要在BIOS下关掉win8就可以了)他就又加焊了EC就开不了机了.我晕~~~~
上电发现这次待机0.083-0.023-0.00乱跳之后直接0.000,测公共点发现无电压,只有PQ6 5脚有19V,对照图纸也没发现掉件或短路,怀疑EC坏了重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测PU8 20脚VCC 18V 6脚2.5V 16脚6V 4脚0-18V乱跳,取掉PQ14 ,PQ6正常导通.换掉PQ14还是一样,怀疑PU8坏换之一样,换掉PR174,PC51,PC39还是一样,强制导通PQ6可以开机,但重启后不显,装电池重启可以显但出现了不能充电,而且一插适配器电流到5A电压也掉到了10V左右.该换的都换了就只有PU4没换了,不知道EC BIOS会不会引起此类固障? 不知道这里会不会对保护隔离有影响?求各位大神给点思路顺便求个EC BIOS.另附上图纸. 联想U410

网友A:
应该属于超极本一类的本子吧。具体没见到过。这类BIOS应该很难找,要不你去上官网上看看。
  既然电流能到达5A那就绝对有问题,肯定不会是BIOS的问题。我建议你还是围着保护隔离一步一步查下去,平心静气的去看看,或许有收获的、

网友:
保护隔离全部都查过了,只是EC BIOS没刷了.只是这个BIOS官网没有.只有一个6.5M的,我都是自己合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属于超极本一类的本子吧。具体没见到过。这类BIOS应该很难找,要不你去上官网上看看。
  既然电流能到 ...

保护隔离全部都查过了,只是EC BIOS没刷了.只是这个BIOS官网没有.只有一个6.5M的,我都是自己合成的.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全部都查过了,只是EC BIOS没刷了.只是这个BIOS官网没有.只有一个6.5M的,我都是自己合成的.不过还 ...

不谢,我能帮你的也就这么点而已。

网友:
那个ECbios楼主找到了吗? 我这也有一个,希望帮帮忙上传一下

网友:
哪个上传个EC BIOS吗..等待中............

网友C(2014-04-09):
还在吗  请问楼主 这机器32g的固态盘 是2.5的还是1.8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在吗  请问楼主 这机器32g的固态盘 是2.5的还是1.8的 ?

SSD是MSATA的

网友:
这机是双硬盘的,较新,这么快就到维修这里了。

网友:
是超级本吗 和U530比呢

网友(2014-05-14):
我手头儿收到此本,也是这个版号的,现在无待机电压,连接适配器后,电源及充电指示灯都不亮,大家建议个检测思路?(听送修的人说,之前磕碰过一次,但是没故障,后来在开机正用的过程中,插入适配器的时候机器黑了之后就现在我说的情况了)。本人基本是小白,献丑了。

网友:
我有bios,怎么回复的时候没有上传文件这一项啊,我是不是没有权限

网友:
应该是适配器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保护隔离没修好,他怎么保护和隔离啊!不建议这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