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427电流到0.04掉电

楼主(2014-03-01):
DELL Inspiron 1427待机0.01,按开关加电指示灯亮器,电流到0.04稍停一会掉电返回到待机电流0.01,再次按开关依然可以触发到0.04,在本论坛查了下资料,待机供电管理芯片ISL 6237工作条件,测了几项不正常,测2脚TON 才0.53V,4脚ONLDO 9.03V, 5脚RTC 0V,14脚EN1 4.43V,27脚EN2 1.98V,是这个芯片坏还是27脚电压低导致这个芯片不工作,查了27脚经过一个电阻然后经过一个小孔,再查查不到这个孔去了什么地方,麻烦高手发表意见。谢谢!

网友:
系统或辅助供电短路引起。

网友:
查各个信号来源。

网友:
en2 有点低了  看看是不是 3.3v 轻微短路

网友:
找点图啊,条件不全

网友:
电压都没有出来吧

网友A:
我感觉你完全没找到时序    你都没量一下待机的3/5V,打阻值之类的  都要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完全没找到时序    你都没量一下待机的3/5V,打阻值之类的  都要会啊

待机3V 5V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