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LM

楼主(2014-03-01):
主板加电跑E1,换内存后跑E0。刷bios后,没有效果。用风枪模拟BGA加焊后,还是一样。最后怀疑是北桥坏了。

G31T-LM V1.0.rar

网友:
LZ后来修好了吗 》?我碰到一个走DO报警!

网友:
楼主怎么不回话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 跑e0  该搞的都搞了 没结果

网友(2014-03-31):
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2014-06-08):
开始是内存供电短路,是北桥短路导致的,换了北桥跑马e1.再弄都那样

网友:
太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有 没有查内存缺不缺SPD供电啊

网友:
很多板都是没有SPD电压

网友:
   我现在有一块 没无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