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ipad mini屏幕不亮维修

楼主(2014-03-01):
哪位大神知道迷你的屏幕不亮但是机器的确开了,怎么维修?

网友:
请告知,这个很重要,应该是所说的暗屏把

网友:
一般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拆解时没有先断开电池导致把背光供电部分烧掉的,mini和ipad234不同,拆开后一定先把电池断开。可以接掉屏蔽罩测下背光电路,一般背光部分的某个电感坏的情况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