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71A开机,指示灯亮,电流指向0.25不动

楼主(2014-03-01):
刚接到一机子,如上所述,无图纸,无从下手,请各大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缺电压  绝对是,,

网友:
按照不开机的思路修吧,先从电压开始。。。

网友:
楼主搞定没,我这里有一台跟你一样的情况。。

网友:
cpu电压没出来

网友:
查出来了,CPU座子后面一供电电阻坏了.

网友:
缺电压啊  先把电压都修出来吧

网友:
缺电压  修电压呗

网友:
不行 让人家帮修吧

网友:
手上也一个 电流0.3a  掉电  cpu  电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