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NC10 屏闪

楼主(2014-03-01):
三星 NC10屏闪   ,换过新屏线和屏幕,开机进PE和安全模式正常,进正常模式就屏幕抖动。  求指教。

网友A: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应该是程序或驱动问题嘛。

网友B:
去官网下载显卡驱动装上再试。

网友:
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那就是驱动呢

网友C:
这个貌似不是显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应该是程序或驱动问题嘛。

确实是,我禁用显卡后正常,刚刚也重新安装了系统,更新过驱动也一样,打算去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官网下载显卡驱动装上再试。

换过系统,也去更新驱动了,是硬件问题,订显卡回来换。

网友:
去显卡的官网找公版的驱动试下 不行就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驱动换了,是显卡芯片问题,加热过用10分钟左右就出现,打算去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貌似不是显卡么?

嗯,是显卡坏了

网友:
不是驱动,官网下过了,准备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