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焊台,插件版和贴片版 哪个好用?

楼主(2014-03-01):
我了解到,日本的白光936焊台早就停产了,现在市面销售的多数是高仿的。 了解了一下,大致分成两类,一类的焊台内部电路板使用了插件形式的元器件, 一类是插件结合一些贴片的元器件,两种版本的卖家都各自说对方的版本不好。。 插件版说贴片的不耐温,容易坏。 贴片版的说插件版的误差大,不耐温。。

请了解的朋友,说一下哪种更好。  再有就是,既然日本原装的936焊台已经停产了,有没有合适的替代品呢。价格别太贵,100元以内的。

网友(点评):
现在都是无铅的,这种烙铁能用?

网友:
质量好用是第一位

网友:
现在都是FX-888D
数显的
淘宝上都是假货 没有真的
可以从北京代理直接购买

网友:
你这两种都不好
买那种两个芯片的
就算仿的效果也不错 用1321芯的

网友:
两个都差不多

网友:
要买就买贴片的,插件的老了

网友:
我用的是936A+,9年前是比较好的,275元,现在焊无铅的很吃力的,要风枪烙铁一块上才行,你想干活,还是买306H吧

网友:
还是买高频无铅焊台吧,不过楼主100元也只能选择高仿936了。

网友:
都差不多,还要看电铬铁那个咀

网友:
贴片的比较好~~~

网友(2014-04-16):
我也是正在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