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的脚位意义

楼主(2014-03-01):
我想问问大家,在主板中三只脚的三极管都是脑袋上为集电极C,左下脚为基极,右下脚为发射极???    而在主板上直接用红表笔放在固定的左下脚,黑表笔直接测另外两只脚,另外两只脚阻值在300-800,为NPN     反之黑表笔直接测左下脚,红表笔测另外两只脚,阻值在300-800,为PNP       大家说说是这样测量的吗 ???

网友A:
在板子上直接测量,不一定准确的,你所说的测量方法是对的。一般数值为500左右

网友B:
是这测量法,可现在三极管用少了,MOS管用得多,看来楼子要多打些电子基础。

网友C:
数字电路中的三极管,管脚定义如楼主附图所示,测量方法也没问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三极管分硅管和锗管的,一般来讲,硅管的测量值是600左右,锗管是200左右。但在线测量并不一定准确,还有场效管外观也这个样子,我以楼主在线测量时应该注意。还有,测量时,C极和E极的压降值差别不会很大,如果C极没量为300在若,E极测量为600左右,那么就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板子上直接测量,不一定准确的,你所说的测量方法是对的。一般数值为500左右

恩,版主,那那种带内阻的NPN或者PNP这个是不是只能看图纸了,测量不出来???      没图纸就没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测量法,可现在三极管用少了,MOS管用得多,看来楼子要多打些电子基础。

恩    我正在研究这个 。    那那种带内阻的三极管NPN或PNP是测不出来吗,没图纸就没办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数字电路中的三极管,管脚定义如楼主附图所示,测量方法也没问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三极管分硅管和锗管的 ...

恩 ,那那种带内阻的三极管NPN或PNP是测不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 ,那那种带内阻的三极管NPN或PNP是测不出来吗

你说的是数字三管,同样可以测量出来的。因为内建的电阻都在10K左右,所以电流还是会从PE结流过,那么PN结对电流的阻力,万用表同样可以测量出来。

网友:
现在的三极管天花乱坠,有的头是基极的,有的右边的是基极的,有的左边的是基极的,,,唉,要根据图来啊,

网友:
这是维修的必被啊。

网友:
在板子上测,会有误差在班子上我都是测电压也很准确。

网友:
对于三极管感触太多了,记得早些年修晶体管收音机在路测量(就是加电)就是坏的,取下来测就是好的.代换后就正常了,彩电中也遇到过,现在笔记本中,三极很少了,基本上是用场管了.还有一点要说明一下,以前用指针万用表黑表笔是内部电池的正极,红是负极,现在的数字万用表红是正极黑是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