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七彩虹A55T FM1的主板上AUP 不出集显,独显可以

楼主(2014-03-01):
一块七彩虹CA55T的主板,上A4 3400带集显的U 不出集显,跑马A6 ,上独显也是跑马A6 但是有显示,正常使用,请教怎么下手?是VGA座子的问题 还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集显VGA的 123脚电压都是0 这个不正常啊,正常应该有0.6以上的电压吧。VGA供电芯片是CM2009 02QR  1脚5V, 2脚3.3V, 3-6脚都是0V ,7脚3.3V
8脚4.5V,9脚4.88V ,10,11脚3.3V ,12脚4.88V ,13-16脚0V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脚位图

网友:
打桥有惊喜

网友:
同志看看你的U 带不带显卡吧。

网友:
在网上搜索一下你的CPU集成显示核心吗

网友:
试刷个BIOS看下....个别板本的BIOS需要刷最新的BIOS才能稳定

网友:
一查 cpu二查vga到桥的线路

网友:
技嘉GA-MA785GM-US2H-R13 各供电产生原理及en来源 这个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