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问题

楼主(2014-03-01):
一个笔记本适配器19V,
1脚:1.42 V    2脚:0V 接地  3脚:0V  4脚:2.34V  6脚:0.05V  7脚:11.25  8脚:4.92V
发现没起振。
8脚与4脚有一个电阻开路,换了。
1脚:0.34V    2脚:0V 接地  3脚:0V  4脚:0.45V  6脚:0.01V  7脚:8.22  8脚:1.42V
起振了,但输出电压只有一秒有19伏,后马上没有了

已换过3843,光藕,431

网友A:
8脚电压应为+5V,1.42V不对,换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B:
7脚滤波以及限流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8脚与4脚有一个电阻值是多少?换上去后是多少?这个不易坏的。多是电容问题,没几个元件,再找一下。

网友:
看第一行数据,说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8脚电压应为+5V,1.42V不对,换的芯片有问题。

但是第一行数据说明芯片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7脚滤波以及限流电阻是否正常?

换过电阻了,电压不会升高

网友:
19伏电压只有一瞬间有,马上就没有了

网友:
我总觉得保护了,但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