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G31TM-P21)不开机刷过BIOS后挡20过20挡39,

楼主(2014-03-01):
MIS(G31TM-P21)不开机,之前 修过内存不供电用了一个月后不开机一直 挡内存,刷过BIOS后挡20,有的时候过了20 挡39,偶尔能正常开机,现在发现重启一两次后就能正常开机,断了电源后又要重启两三次左右才能正常,内存供电有点偏高在1.9-2.0V之间,各位好友帮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BIOS或北桥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说哪的问题,一步步查吧,修好了告诉一声

网友:
这款主板bios程序本身就有缺陷

网友:
还是做北桥吧

网友:
BIOS刷过好几个版本了,都没用看来只有先干北桥了!

网友:
以前是内存供电上不来,现在直接不过内存,郁闷!不过已经给人家换了板,这块我可以慢慢修了!

网友:
G31TM-P21  BIOS    MS-7529 VER;1.6
要编程器可以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