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P G42 风扇逛狂转 掉电问题

楼主(2014-03-01):
HP G42 I3 独显。板号:DAAX1IMB6A0 REV:A
开机能显,电流2.1A,太约半分钟后风扇就加速逛转,转约半分钟就掉电!!已刷BIOS!!
求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刷BIOS好像不管用,你先换一个风扇,不行就CPU下面多加两个电容,还有就是你先禁用一下显卡,看看情况,电流过大制动断电。

网友:
看温控电路,

网友:
你这现象应该是过热

网友A:
如果换过南桥需要刷原厂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过南桥需要刷原厂bios

没有换,到我手上就是这个问题,开机一会儿就掉电!!我就刷了两个BIOS。都是论坛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换,到我手上就是这个问题,开机一会儿就掉电!!我就刷了两个BIOS。都是论坛下的

将这个温控芯片取了倒是不掉电了,风扇也不逛转了,可是电流跑到2.8A,显卡下面放不得手,烫死

网友:
找到问题了,走了大弯路!!!原来是上家清灰显卡位置散热没弄好,我垫了铜片就好了,走了大弯路

网友(点评):
呵呵,你这真是奇葩啊,主题也没有说清楚开机能显示,是用了半分钟左右掉电····

网友:
还好,显卡 没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