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UD3H断电

楼主(2014-03-01):
GA-H55-UD3H电压正常上U数码卡显示55然后一直断电重启.

网友:
换cpu  试试

网友:
一样,BIOS也刷了

网友:
内存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还不能修好

网友:
技嘉的板掉电是很头疼的事情

网友:
我之前修过几块技嘉的主板。不定时断电.  是CPU管理芯片EN信号的问题。重点检查电阻

网友:
换啦内存槽边上的小I0看下

网友:
有一些技嘉的板子 很奇怪的。。。。你这个是两条白色内存槽和两条蓝色的。。。。貌似要先插白色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