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 版号la-4107p 开机电流到1.0,不动

楼主(2014-03-01):
之前此版无触发,通病刷BOIS后可开机,电流到1.1就不动了,第一次卡机掉电一次,第二次也是上到1.1,然后就没反映了。PLT——rst# 3.3v有

网友A:
继续更换一个试试,期待结果。

网友:
是不是BIOS没刷对

网友:
BIOS刷的对吗

网友:
bios刷了几个,应该没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更换一个试试,期待结果。

换了好多个

网友:
有些机型是有通病,BIOS的版本也很多,可不是每款通病机型只有一个问题。

网友:
别在一个问题上耗时间 ,分析下会不会是别工作条件没满足。

网友:
现在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啊

网友:
别再BIOS浪费时间了  测下机器各个电压吧

网友(2014-07-14):
我的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BIOS不对直接去官方网下个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刷BIOS也看看有无读内存的动作啊,有的话在去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