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通病1.05V故障维修技巧方案个人分析总结!

楼主(2014-03-01):
首先在这里先感谢whdiy、爱weixiu、芯超科技小俊,谢谢你们的慷慨!我本来是没有资格讨论这个故障的,因为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机器!但看到大家都这么关注,纷纷道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并且年前在群里也论的火热所以才出来说上几句!~~~提高知名度!
就你们所给出的解决方案得知道问题根源确实是VTT所致,废话~!

先来分析一下各位的方案:
1、whdiy
使用强行加电容滤除VTT PWM所产生的振铃并且加大上官的功率!
2、爱weixiu
不多说了,工厂的资料,内外同治!
3、芯超科技小俊
取消隔离电感利用19V的大电流优势抵消VTT PWM产生的振铃以及更换更大功率的MOS!
4、其它师傅
只换一个电阻就好了,只是改变了PWM精度从而使振铃减少!~~后患不少

综合分析来说,whdiy和芯超科技小俊的方法是同类型治表方法,没有正式排除到产生振铃的原因,小俊的方法我个人认为最不可取,这样做的话会有很大高频噪声回输到公共点19V对其它电路造成干扰,对整机的稳定性造成威胁!
说道这里又要说说PWM的原理了!
要清楚这个原因必先要理解PWM电源的工作过程!
我来简单说说一二,PWM是脉冲调制式的意思,利用上下管轮流导通以及调节导通时间(占空比)来达到稳压目的,还有一个重要环节是反馈电路!
当上管导通时电压从D-S向电感从电感流向电容到负载,这个过程电感形成了一个正向电动势,电容充电并且向负载提供电量,充电完成后关闭上管下管导通,电感一端接地,利用之前导通的电流形成的磁能转换成电能继续向电容充电和给负载提供电量!就这样上下管轮流工作!反馈电路检测电压是否符合要求,控制PWM IC不断调整上下管的导通时间(占空比)来使电压始终保持在允许范围内!
以上引用是我之前回一个帖子的PWM原理简单说明稍作修改!
知道这个简单原理后得知到上下管的配合是要完美衔接的!如果PWM控制电路不能对上下管精确控制就会有导通的重叠角,也就是有可能在某一个负载功率状态下,上下管有一段时候是同时导通的!这样就会产生大电流使主供电通过输入电感产生很大压降从而形成振铃,再而MOS在经常欠压状态下长时间导通发热量巨增,日久后性能下降从而出现K42这例通病!
推荐方案:
不难看出!爱weixiu给出的官方解决方案在更改了电阻改变了PWM的控制精度同时也更换了所有有可能性能下降的MOS,这个方案是首选!不过他们考虑过于周长,把和VTT没有关系的所有MOS都更换,和我们维修利益理念来说不是一路!所以不必更换其余无相关的MOS!

网友(点评):
版主,振铃的主因还是19V电感+19V电容+1.05V电感+1.05V电容共同作用的,不是上下MOS管占空比,改电路电阻不改主供电滤波一样有很重的振铃,只是比不改略有改善,电路能正常工作而已。

网友(点评):
会装的人多的很,你就是其中一个,没有一点实质用处

网友:
大师,分析的好透彻!!学习!!

网友(点评):
非大师也!只是简单分析一下,抒发一下我的个人意见!

网友A:
能不能请问版主,爱weixiu给出的官方解决方案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请问版主,爱weixiu给出的官方解决方案是怎么样的呢。。

我记得论坛有搜索功能!还有印象中这个帖子高亮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请问版主,爱weixiu给出的官方解决方案是怎么样的呢。。

都在原创板块,4个高亮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在原创板块,4个高亮帖

饼哥!你评分里的内容是在取笑我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饼哥!你评分里的内容是在取笑我吧?

绝对不是。
我不是电子专业毕业,对电路很多不明白。目前掌握的只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些东西。

网友D:
充电完成后关闭上管下管导通,电感一端接地,利用之前导通的电流形成的磁能转换成电能继续向电容充电和给负载提供电量!、

这一句。楼主能详细讲讲吗?怎么是继续给电容充电,而不是电容放电呢?

网友E:
都不知道谁说的最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完成后关闭上管下管导通,电感一端接地,利用之前导通的电流形成的磁能转换成电能继续向电容充电和给负 ...

我的理解是 电容放电时电感转化出来的电能共同给负载供电同时给电容充电 具体还是等更专业的楼主来解答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充电完成后关闭上管下管导通,电感一端接地,利用之前导通的电流形成的磁能转换成电能继续向电容充电和给负 ...

当流经电感内部的电流发生方向突变时,电感本身会产生一个反向电动势阻止电流突变,其形成的电流变回继续给电容充电 。这个也是电感的特性  不知道对不

网友G:
版主下面是我在 芯超科技小俊  帖中的两个回复,你看看,给点儿点评

条条大路通罗马,找到真正的问题点是最难的,楼主的方法我试过的可行我个人认为加电容MOS管更简单,随手找一片料板找到CPU供电部分,拆一个上管和几个19V电容,再顺手往K42J板子上一吹,一分钟内全搞定!

不过我还想说楼主的办法相对麻烦一点不说,有一大问题,不过也可以说不是问题;请想想为什么像CPU供电,独显供电,桥供电类的电路19V主供电都会加一个电感?因为这是为了防止各路电源之间造成相互干扰,比如你帖中没有加电容但短路了电感实际上是借用了其它地方的电容来加强1.05V电路的滤波,但是这样会导致1.05V电容到其它电容之间的线路产生大量的电磁辐射,这也正是各电路主供电滤波电容尽量离上MOS管近的原因。为了消除和减少上MOS管在高速开关产生大电流突变导致的电磁辐射面积的。

回麦毅诚版主的点评,你说的是;不过我还是认为厂家的研发部没有问题,因为他们研发的时候留了电容位和两个上MOS管位,可是在生产过程中省了;省了的结果是,单滤波电容加单上MOS管一两年内可以正常使用,但两三年后就扛不住了;但问题出现之后工程部会出更好更稳定的解决方法,包括把应该装的元件装上,然后再在原电路基本上做些改动让电路更“稳定”为什么我要把稳定两字加双引号,因为所谓的稳定只是做个样子给工厂的BOOSS看的,如果只是因为少装元件而导致的批量品质问题所有部门都会有责任,包括研发、工程、品质工程、品管、生产部等,而只是因为设计上的一点点不足就好办了,一般的BOSS都会认为是正常情况。所以有人发的所谓工厂资料也是值得像我这样推敲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当流经电感内部的电流发生方向突变时,电感本身会产生一个反向电动势阻止电流突变,其形成的电流变回继续 ...

T2时间,电感只是改变电流的方向,电容应该是放电作用吧。
如果一直是充电,那为何电容品质不良时,会导致杂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T2时间,电感只是改变电流的方向,电容应该是放电作用吧。
如果一直是充电,那为何电容品质不良时,会导 ...

不要单纯想着电感能通过直流的过程,还要想想他的能量释放过程!电容在PWM电源上面是不会有放电过程,它的作用主要是平滑电压,这点和交流整流电路上的滤波电容是有点差异的!所以交流点路上的滤波电容动辄Kuf以上,PWM上只需几百uf足够!还有就是为何PWM供电电路普遍使用在电器上而不采用原理更简单的线性稳压呢,主要原因我想应该是PWM的节能效果比线性电源优异,它的节能原理就是能利用电感的能量装换!
具体原理真的三言两语很难说明白!想想为何主动式PFC电路上的电感或者是CRT显示器上面的二次电源电感它们为何能有升压作用?明白了你就会明知道电感在这里的的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版主下面是我在 芯超科技小俊  帖中的两个回复,你看看,给点儿点评

条条大路通罗马,找到真正的问题 ...

工厂里面的设计研发部门他们干啥我们管不了也不懂!我们维修的责任只是能给客人解决问题!你们说的方案无疑都能解决这例故障,我这里说的只是想表达一下我对这几个方案的个人观点!
我为何发这个帖子呢?因为我看到你们谁都说自己的法案才是正宗!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啦!只要知道是这个VTT部分出问题,我想没有多少人修不好,至于方法真的是太多!
还有说一下PWM是一个闭环式工作电路!某一环节出现问题都是会影响整个电路的稳定性的!

网友(点评):
好吧,是我太过执着了。

网友H:
学过电子专业原理 分析这个很容易嘛。
不懂的就多看看北大教授讲的电子电路原理与分析吧!

网友:
有一点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不知道谁说的最准确

不用管它谁的说的准确,上面的方法都 可以撑过保修期就OK。干维修的没有科班出身的。工厂里的师傅也都明白,真正的技术问题在大陆是没有人解决的,都发去总部的那些研发人员了

网友:
有点没看懂弄的是什么,解决方案还挺多

网友:
电路理解真厉害啊楼主,干了多长时间了呀

网友:
碰见大师才知道我还差一大段呢,看来真得学到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对不是。
我不是电子专业毕业,对电路很多不明白。目前掌握的只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些东西。

嘿嘿  难道饼哥 三斧头!!!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过电子专业原理 分析这个很容易嘛。
不懂的就多看看北大教授讲的电子电路原理与分析吧!

兄弟你说的这个北大教授讲的电子电路原理与分析,全名叫什么呀?能介绍下吗?兄弟很感兴趣,想拜读一下!

网友:
哪位把改电阻的电路图上一下吧,就是5.1K改15K的,原帖在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2458-1-1.html
我找的K42JR_MB_R20_ER_1112_1822图纸对不上号,找不到PR9107这个电阻

网友:
顺着楼主的方案 成功修复K42JR 就看能用多久了

网友:
楼主的电子电路那学的,分析 的这么深。
看完觉得自己这电子电路基础都不好意思修下去了

网友:
好像有点明白,晕乎的

网友:
唉。几位大师在我看来,都没有拿出技术资料解释出出现这个VTT故障的原理啊。还有该怎么样用示波器来测试一些参数,来确定该VTT电路是否正常的方法,也么有。基本上都是凭着自己的知识来论证这个问题,有没有最好的一套方案啊。比如说,次问题到底是如何引起的,然后怎么样用换最少的料件和用最少的成本彻底解决这个故障啊。

网友:
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B:
华硕已经更改电路板了,把三个管子换成台式机的。。。

网友:
解决就行了。我换电阻没有回来过。

网友:
说实话华硕的机器出这样的问题,在于工厂设计的缺陷,华硕的机器一直以来,质量真的不蛮好,但是反过来说又给我们维修人员提供了赚钱机会,所以还是要感谢华硕的。

网友:
大陆的设计人员做的就是偷工减料的工作 减少一个电容 减少一个电阻 然后测试板子稳定不稳定 产线打的板子和原始图纸不同 少零件 很正常 当然出问题也是正常的 如果深入研究需要很多知识了  解决问题就是OK  K42J 神机 各位只需要把15欧姆换成5欧姆 上下管子换了 然后从其他板子上拆几个铝箔电容 补到空位上   这样问题一般解决  哈哈

网友:
感觉像华山论剑一样。。看的云里雾里的,电路知识薄弱啊。。。

网友:
看不太懂啊,以前也搞过这种机器,搞着搞着就报废了,现在真是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比较专业

网友:
PWM上只需几百uf足够!还有就是为何PWM供电电路普遍使用在电器上而不采用原理更简单的线性稳压呢,主要原因我想应该是PWM的节能效

网友:
学习了,高手在民间

麦毅诚 -4 严禁灌水

网友:
路过 学习  学习了

麦毅诚 -4 严禁灌水

网友:
有意思,你这个不是学电阻专业的,也会用这些原理措施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完成后关闭上管下管导通,电感一端接地,利用之前导通的电流形成的磁能转换成电能继续向电容充电和给负 ...

没有学高中物理电学的话估计你是很难懂的

网友I:
请问楼主说的是板号是K42JR的吗?还是板上内存槽上标识K42JR?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说的是板号是K42JR的吗?还是板上内存槽上标识K42JR?

月饼版主说过!K42都是使用这种设计制造所有都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讨论很久的问题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华硕已经更改电路板了,把三个管子换成台式机的。。。

我现在也有一台像你这图片上一样的板,管子被换成台式机的了,现在故障是时显时不显的,难道还跟这部分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现在也有一台像你这图片上一样的板,管子被换成台式机的了,现在故障是时显时不显的,难道还跟这部分有 ...

按照原创板块的解决方法试试看吧

网友:
分析很透彻,都是大师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