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vp450p +5v 电压偏低 负载电压下降

楼主(2014-03-01):
维修电源小白一枚   2年的电源 现在测得 12v   vbs5v 3.3v 电压均正常 范围    就5v的电压偏低 只有4.79v  负载一12v1w 灯泡就下降到4.65v 左右 换后级滤波电容和肖特基二极管都一样 二极管是mbr3045 电容是10v2200uf  16v1000uf  不知怎么修了 请教各位师傅   电源开机都正常

网友:
换mos管   pwm芯片

网友:
管子坏了吧啊

网友:
+12V和+3.3V电压为多少?

网友:
加焊肖特基二极管(5V整流)后级的复合线圈的引脚,检查5V输出的反馈取样电阻,如没变值就串接1-3K的电阻来调整5V的电压,5V的电压调高到5.15V左右就足够了

网友:
感觉还是+5V输出的滤波电容问题,再查一下,两个电容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antec的电源还是不过关阿 我买的2个都过了质保就出问题了 eco380 ea500d都是单端正激+单路磁放大的电路,以后不买这样的电源了

网友:
负载加到5v上再测。

网友:
请问VP540P R26阻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