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 N4110黑屏

楼主(2014-03-01):
下午客户送来DELL N4110笔记本,都能亮机一切正常啊     客户说的,她使用笔记本有时候或者说偶尔运行什么的会黑屏,至于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怎么解决?       有经验的师兄们,说说这种故障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呢!

网友:
什么芯片组?

网友A:
有没有先拆进去看下,今天修了一个华硕客户也是这么说的以为是显卡,拆进去看是进水,。

网友:
显卡原因吧

网友:
驱动或者程序冲突也有可能

网友:
先看主板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难说,主要还是看到故障

网友:
I5的处理器   HM65芯片组

网友:
主板都是好的,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先拆进去看下,今天修了一个华硕客户也是这么说的以为是显卡,拆进去看是进水,。

拆了,板子全是好的,没修过

网友:
程序的原因!黑屏是显卡驱动非官方驱动

网友B:
问题很难说,主要还是看到故障   出故障时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很难说,主要还是看到故障   出故障时修

故障就是黑屏   你说怎么修

网友C:
这种问题很难说,有些是显卡,有些是内存,也有些是因为BIOS的版本太旧了。出现这样的问题先做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很难说,有些是显卡,有些是内存,也有些是因为BIOS的版本太旧了。出现这样的问题先做简单的

你遇到过没啊

网友:
那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不太明白啊   系统问题吧

网友:
先软后硬,别一上来就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