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4 更新iOS7ID激活谁可以破解

楼主(2014-03-01):
iPhone 4 更新iOS7ID激活谁可以破解。  现在谁有破解的方法

网友A:
换基带!也就两百左右!但是如果你的机器没有6.x系统的SHSH备份就不好办了。

网友B:
苹果4可以硬解,4后面的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基带!也就两百左右!但是如果你的机器没有6.x系统的SHSH备份就不好办了。

哎没备份 shsh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4可以硬解,4后面的就没办法了。

怎么硬解。 可以说说不

网友:
4以后的机子也可以硬盘,换硬盘,基带,码片三个。

网友:
没备份,只能换无锁的原装基带.价格贵了不少,好像要三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