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25 待机电压高手请教

楼主(2014-03-01):
我量开关有电压按开关有拉低,51125是不是先出3V,后在出5V,。。我的机器没有5V只有3V,我断开5V电感就没3V了,开关也没有。。。,现在没51125的芯片想换也换不了。。。

网友:
看机器图纸是怎么设计的,这个芯片是待机有3V5V的,待机时候就应该要

网友:
有的机器是要开机后才会有的 好多DELL就是这样的

网友:
有没有要更具图纸才知道,没图纸就查脚位有无开启信号